180电机直接驱动用什么螺旋桨

楼主(2004-03-21):
180电机直接驱动用什么螺旋桨?效果怎么样?
用多大的螺旋桨〉?哪里有?
GWS的130减速动力组游人用过吗?怎么样?
谢谢大家

网友:

180马达用6英寸以下的桨吧,电动模型网有
130动力组做200以内的小飞机或130级3D,个人觉得就是寿命短点。

楼主:

6英寸,大约是17CM以下是吗?
直接驱动带的动这么大的浆吗?

网友:

我以前用过180马达,记得好象是5寸左右的桨,你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