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炸机罗

楼主(2004-03-22):
我是一翼龙新手,今天早上第二次去学校操场练,还有油动高手在旁边作陪。
1)翼龙在地面不走直线,油门加到顶,开始往右偏,拉升舵,起来了,可是高度不够,前面就是围栏,还有一电线杆,绕电线杆270度,一阵忙乱,感觉不行了,下意识关掉动力,只停得喀嚓一声,尾翼碰上围栏,掉落,上前一看,尾翼垂直和水平由于固定塑料座的两个突起断裂(一头是塑料头的手拧螺栓),水平尾翼撞了一道长口。
2)回家仔细检查一番,发现这是翼龙设计上的一个缺陷,正面抗碰撞能力很强,尾翼太脆弱。想了一办法在垂直尾翼下加薄的铁螺母,套在螺栓上,强度比原来高,就是原螺栓有点短,把水平尾翼夹得很紧。
3)又发现一舵机打齿了,拆开微型舵机(这是我第一次给舵机动手术)换了个输出齿轮,修好。
4)软启动开关不起作用,不知怎么回事,不影响调速,怀疑是软启动开关变成常闭。
5)中午再试飞,还是油动高手起飞,中间我接着飞,他降落,感觉滑行很远才落下来。我又练了一下起飞,接着他飞降落。整体感觉翼龙速度还比较快,比较重。不是我想的那么轻飘飘的。

网友:

翼龙的生存能力还是很强的,一般炸机只要稍稍修补就可以重上天空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qm2004/03/21 06:35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一翼龙新手,今天早上第二次去学校操场练,还有油动高手在旁边作陪。
1)翼龙在地面不走直线,油门加到顶,开始往右偏,拉升舵,起来了,可是高度不够,前面就是围栏,还有一电线杆,绕电线杆270度,一阵忙 ...
呵呵!怎么那么巧?
我刚刚才放飞回来,这次把连接机身和碳纤杆的地方撞断了。
不知怎么回事飞到一半时失控,飞机从半空成45度角直撞地面,不过其他部位安然无恙!

楼主:

下面引用由lyldesert2004/03/21 07:17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怎么那么巧?
我刚刚才放飞回来,这次把连接机身和碳纤杆的地方撞断了。
不知怎么回事飞到一半时失控,飞机从半空成45度角直撞地面,不过其他部位安然无恙!
感觉不行,就关掉动力,等待看炸机的动人时刻吧。不过一般也撞不坏。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qm2004/03/22 06:16pm 发表的内容:
感觉不行,就关掉动力,等待看炸机的动人时刻吧。不过一般也撞不坏。
呵呵,你还挺幽默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qm2004/03/21 06:35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一翼龙新手,今天早上第二次去学校操场练,还有油动高手在旁边作陪。
1)翼龙在地面不走直线,油门加到顶,开始往右偏,拉升舵,起来了,可是高度不够,前面就是围栏,还有一电线杆,绕电线杆270度,一阵忙 ...
如果翼龙算快的话,就没有飞机算慢的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庄庆赓2004/04/02 09:48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翼龙算快的话,就没有飞机算慢的了
这话未免有点........?????

网友:

翼龙我也飞过几个起落,是朋友买了给我试飞的,感觉很好啊,速度可以很慢,我没发现你们说的速度快的现象嘛~是不是你们油门控制得不好?低速慢飞的话最好油门控制在中间即可了,很好玩很过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