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人谈论火鸟403?

楼主(2004-03-22):
是不是我的选择没有随主流,怎么没有人谈论火鸟403?

网友:

这里自己DIY的人多一些,对3D感兴趣的人多一些,火鸟是成品机,可挖掘和研究的东西不多。

网友:

hyf要不你投票吧.
v尾vs........

网友:

火鸟对于初学入门应该算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机型了,不过相同档次的还有翼龙等飞机,所以谈论他的自然就少了

网友:

火鸟,挺好的,我们一直用它!哈哈...
其实火鸟只要稍加改造,如加大舵面、改为平垂尾、分体设备等,还是很有优势,重量轻、爬升快、机动灵活,翼龙太重了,推重比太低,飞不高。

网友:

你查一下,有火鸟403的评价的。我也写了一些的。

网友:

应该有的,请多使用搜索功能~~

网友:

火鸟403的加固建议:
1:用透明胶带把前主翼周围粘贴起来,增加耐撞击的强度;
2:把尾翼也如此做,并把底部接橡皮筋的塑料挂杆和V尾翼沾上,防止降落时地面不平坦,把塑料杆碰断;
3:把盖电池盒的黑塑料盖与机身的连接部位用电工胶布粘接(内外都粘);4:黑塑料盖在起飞前用透明胶布与黄色机身粘接;
5:黑色碳素杆与机身连接处用透明胶沾上,防止尾翼遭猛烈撞击后,碳素杆从机身的卡槽里脱落出来;

网友:

转弯灵活,在普通模式下,转弯需要拉一下升降舵,补偿高度丢失。
以下是火鸟400和403的飞行比较,供参考: 400飞行的经验
1:起飞以后,动力不用开的很大,新手总是把动力开的过大,怕飞机掉下来,飞行就不稳定;感觉是飞机在控制人,而不是人控制飞机;
2:迎风起飞后,捕捉到风向,调好动力大小,逆风稳定飞行
(很舒服的感觉);
3:和403比较,400更轻,滑翔性更好,自由滑翔不会撞地;
4:400的做工要比403好,403的V型尾翼设计的不方便,不好调整;
5:400在发生意外时,松手后动力自己关闭,403要拨动按钮,初学者经常来不及做关闭动力的动作,结果飞机经常带动力撞地,摔得“遍体鳞伤”。
6:400转弯高度掉的不明显,403要拉升降舵,更有挑战性;
7:400没有升降舵,定点降落困难;403这点要好;

网友:

我不买403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的设备是集成的,呵呵

楼主:

403两舵机是各自独立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22 09:51am 发表的内容:
应该有的,请多使用搜索功能~~
能使用模糊搜索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wzh2004/03/22 10:02am 发表的内容:
转弯灵活,在普通模式下,转弯需要拉一下升降舵,补偿高度丢失。
以下是火鸟400和403的飞行比较,供参考: 400飞行的经验
1:起飞以后,动力不用开的很大,新手总是把动力开的过大,怕飞机掉下来,飞行就不稳定 ...
这么多403的缺点,还不如400呢?!
明天买400的机翼和尾翼换上。

网友(2005-06-01):
雷鸟402,不错的滑翔机。

网友:
hyf  在 2004-3-23 04:18 AM 发表:

这么多403的缺点,还不如400呢?!
明天买400的机翼和尾翼换上。

尾翼好像不能换吧

网友:
火鸟403如果改成T尾,应该不错

网友:
wzh  在 2004-3-22 06:02 PM 发表:

转弯灵活,在普通模式下,转弯需要拉一下升降舵,补偿高度丢失。
以下是火鸟400和403的飞行比较,供参考: 400飞行的经验
1:起飞以后,动力不用开的很大,新手总是把动力开的过大,怕飞机掉下来,飞行就不稳定; ...

这是污辱403的最好办法,因为很多人不喜欢403的原因不是试过,根本没见过,甚至连介绍和评论不看,而是凭自己对400的烂感觉推断出来的,所以如果有人说403比400差,那就烂到底了。
这里有人认为:
1、起飞时,动力和俯仰角各自可调是错的!
2、不能调水平舵的飞机靠调动力来保障正常爬升角,在这听起来好象是优势?
3、400比403轻?天知道!403的一体化机翼滑翔比400差?
4、400的做工怎么就比403好了,哪点?403的V尾不好,那400就不是V尾?
5、出事不会自动收动力,看看别人怎么解决http://photo.5imx.com/up/0505/2005612134160.jpg
6、转弯掉高度是因为尾小,好处是飞行阻力小,如果掉高度处理不了,飞初学模式啊:转弯动力补偿都考虑进去了,还是错?
7、400没有升降舵,这还不够致命吗?
初步结论:400是你的,403不是你的,花是自家的香!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6-2 at 11:31 ]

网友:
nwszx  在 2005-6-1 06:56 PM 发表:

雷鸟402,不错的滑翔机。

对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