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调速器不动了,请教各位老大,急

楼主(2004-03-22):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3/22 06:45pm 编辑]
我的设备:
GWS ICS300电调
飞高6通接收机
GWS Pico5克
舵机
GWS 350C马达
发射机Futaba 4VF
超越7.2V
电池
刚开始的时候,马达乱转,调速有反应,但不正常,舵机不动,只听到舵机马达的声音。后来经过几次插拔以后,现在的情况是:舵机一切正常,马达怎么弄也不转!应该是电调和接收机之间问题。但是,换上一个Futaba接收机以后,一切正常!请各位老大指点指点,以前好像很少人说飞高的接受机不行的哦。谢谢!
谢谢羊羊兄的指点,我的正常了!!!
哈哈,原因有:
第一:电线没焊牢,出现一时接触好一时接触不好的现象。
第二:GWS电调有油门最低点保护。
第三:飞高跟Futaba是反向的。

网友A:
换接受几吧

网友B:
嗯嗯。。偶用了三个飞高接收机都没啥问题。。

楼主:
谢谢羊羊兄的指点,我的接收机行了!!!
哈哈,原因有:
第一:电线没焊牢,出现一时接触好意思接触不好的现象。
第二:GWS电调有油门最低点保护。
第三:飞高跟Futaba是反向的。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几个原因,遥控器没开的时候有干扰的话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接收机有问题

网友D:
玩电动一定不要弄错开关机顺序啊~~
先开发射,后开接收
先关接收,后关发射
否则容易出危险的

网友E:
换个通道就试出到底是谁的问题。

网友B: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