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长道短话舵机

楼主(2004-03-22):
现在微型舵机有很多,GWS、青鸟、PC09、华迈、蚂蚁等。
    GWS、青鸟舵机没用过,可靠性高,非常向往,但价格相对也高。资金有限啊!
    我用了3个蚂蚁6克舵机飞KT3D机,感觉声音蛮大,跳舵现象不明显,偶尔轻微抖动,还没出现失控现象。价格40元,性价比高,可靠性还待进一步考证。
    我的飞达上用的PC09舵机,工作很正常,前段时间一个舵机有抖舵,打开后用酒精清洗了一下电位器后一切正常。价格80元左右,可靠性较高。不知现在何处有售?
    华迈9克舵机价格适中,本来想买,有模友说飞3D反应速度慢,可靠性也不是很高,不建议使用,是否如此,大家都来说说看......

网友:

我用过GWS的,Futaba的,翼龙的,3个都很棒!Futaba排第一,GWS排第二,翼龙排第三。其中翼龙的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起码很少跳舵。

网友:

我用过futaba、GWS、华迈,可靠性的排列顺序-》futaba、GWS、华迈。

楼主:

看来小日本的东西确实牛,GWS的也不错。我们说说国产的高质量舵机。既满足使用需要,又支持国货。

网友:

翼龙的舵机我买回来之后一直在抖舵,但好像对翼龙这样的慢速机来说影响不大.
后来换上华迈的橙色舵机后就没有发生过抖舵,速度反应对翼龙来说足够啦!
而且我觉得买有齿轮配套更换的舵机对处学者来说比较划算!

网友:

如果你讲究性价比的话,你应该买青鸟或GWS的,FUTABA的那种价格有些太贵了~~买不起哈~~
我以前用过振华6克,翼龙、GWS、青鸟。
青鸟的价格90元左右,GWS适合用的也就120左右,我也不是有钱人,开始也和你想的一样,振华的也花了80一个买的,早就挂了~~后悔省那几十块钱呀~~
当你用过GWS或青鸟以后你就知道了~~绝对值

网友:

真是个头疼的问题。
我只用过蚂蚁的舵机。40元那种。
客观评价一下:
精度不好,主要是指摇臂有2度左右的晃动,通电后,由于电机给力,晃动变成1度。
买了14个,用了7个,其中有一个不稳定,纵向给舵机轴加压会跳舵。其它的没问题。
我认为主要是电位器接触问题。
所以使用时注意:
1、通电后各方向给舵机摇臂加力,看有没有跳舵现象;
2、舵机在装到飞机上后,最大舵量时不要让舵机受力。
3、每个起落后都检查。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22 05:09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讲究性价比的话,你应该买青鸟或GWS的,FUTABA的那种价格有些太贵了~~买不起哈~~
我以前用过振华6克,翼龙、GWS、青鸟。
青鸟的价格90元左右,GWS适合用的也就120左右,我也不是有钱人,开始也和你想的一 ...
   速度快。不跳舵。

网友:

我只用过GWS BB和蚂蚁的。
GWS是很好质量,蚂蚁的东西也是物超所值

网友:

偶只有华脉的。。用过5个。。有一个跳舵。。。不太爽。。过些天弄点青鸟的试试看。。:)

网友:

青鸟哪里有卖?

网友:

就在本网站有卖台湾青鸟舵机的。

网友:

我的两个华脉都跳舵,现在用蚂蚁的sg60,偶尔也跳但是比华脉的好,可是蚂蚁的舵机有矿量 2,3度吧~~~,还有转动的角度偏小!~我用4vf没有舵量调节!~残`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osquito在 2004/03/23 04:24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ltaa2004/03/23 08:39am 发表的内容:
青鸟哪里有卖?
找我啊啦!!呵呵!
http://shop.elemodel.com

楼主:

电动模型网的90元的9克青鸟舵机缺货,盼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