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试飞,得到以下几点

楼主(2004-03-23):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3/22 06:18pm 编辑]

1 下拉角和右拉是要要的,分别在下拉1度,右拉1度,这样起飞后微调基本不用调,姿态很平稳,大油平飞,抬头缓慢,
2 使用鱼线和太空豆,制作舵拉线,使用操作,调整完全可靠,舵机不会受损
3 主翼用两个舵机进行襟翼副翼混控,没有必要,反而增加一个舵机的重量.
4 起陆架对刚飞的横有用,可以地面找感觉,熟练了就不用了.

网友:

下拉和左拉是从哪个方向看的

楼主:

怎么发不了图!
下拉角就是动力轴线与飞机纵轴线向下(从侧面看)向机腹方向,之间的夹角.
右拉角就是从飞机上面看(从机尾向鸡头看)动力轴线偏向右侧,与主轴线之间的夹角.

网友:

场地很软吗?没起落架如果不加螺旋保护器修理时间会比飞行时间还多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3/23 07:0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3/22 07:52pm 发表的内容:
场地很软吗?没起落架如果不加螺旋保护器修理时间会比飞行时间还多
是土地,加螺保护器有个缺点高速时振动很影响电机寿命和转速(但对初飞者是绝对有好处的)
着陆时千万不要带动力,桨不会有事的,
今天我是手掷起飞,手接降落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3/22 07:52pm 发表的内容:
场地很软吗?没起落架如果不加螺旋保护器修理时间会比飞行时间还多
我的飞机不装起落架,着陆的时候关车就行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ljl2004/03/22 07:15pm 发表的内容:
怎么发不了图!
下拉角就是动力轴线与飞机纵轴线向下(从侧面看)向机腹方向,之间的夹角.
右拉角就是从飞机上面看(从机尾向鸡头看)动力轴线偏向右侧,与主轴线之间的夹角.
3q
我认为起落架在初学的时候很有帮助,可以在地面找感觉哈

网友:

吊机手接溅落啊,这个要迎风才好,靠打副翼来反扭我真不习惯,我们这里场地风太小了,受建筑物影响都是回旋风。偶尔玩几次可以,要每次都成功就不敢保证了。
至于起落架。没办法,我得场地都是非常粗躁的小水泥地面篮球场。假如动力关的慢点+上万一不小心歪了螺旋浆擦到水泥地,浆几下就磨短了,另外我觉得地面起飞和降落的感觉很爽,尤其是迎风拍慢慢拍下来的时候。降落动力不够的时候我把它当遥控车来开了。对了,这几天我有个想法,用炭管搞一个独脚滑撬式的起落架不知道能否在重量和安全之间2者兼顾?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3/24 05:45am 发表的内容:
吊机手接溅落啊,这个要迎风才好,靠打副翼来反扭我真不习惯,我们这里场地风太小了,受建筑物影响都是回旋风。偶尔玩几次可以,要每次都成功就不敢保证了。
至于起落架。没办法,我得场地都是非常粗躁的小水泥 ...
其实我就是喜欢起落和降落那种感觉哈,一定要做一个
反正我这里碳纤这么多
才3块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