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CDROM无刷马达~

楼主(2004-03-23):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76&topic=593&show=0

网友:

雾里看花~~,美女漂亮可惜看不清哦

网友:

丫哈哈哈哈。。。美女美女。。赶紧把你儿子贴来上。。:)))

网友(2004-05-21):

ding

网友:

看到电脑散热风扇上的无刷电机很多都配了换向电路,直接接电池就运转了,想办法增大功率可能用得上,这就省了无刷电调,用普通电调就行。美女你试过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kl2004/05/22 02:56am 发表的内容:
看到电脑散热风扇上的无刷电机很多都配了换向电路,直接接电池就运转了,想办法增大功率可能用得上,这就省了无刷电调,用普通电调就行。美女你试过吗。
我试过,加厚定子,加粗线圈,加装功率管,确实可以增大功率,但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