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新买的HIMARK9克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4-03-23):
我在商城买了两个HIMARK9克的
舵机
,但其中有一个会发出“姑姑”的声音(接上电后就有),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A:
估计有点条吧,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B:
你用手指把塑料转轴弹几下就好了,里面的齿轮就稳定,没有声音了。

网友C:
我发现新舵机都有这个毛病,但大多数在运动几次就后消失了.如果一直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最好还是换.因为这是电机在不停的正\反运转,时间长了肯定磨损会很大的.估计是电位器的质量不好造成定位不准引起的,

网友D:
正常现象,摇一下发射机就行了,GWS很少有这种问题,估计和质量有关。

网友E:
我也有一个,也是这个现象,丢在一边没用。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