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3-24):
大家好:我有一个飞机制作计划,由于初次动手,对航模相关的内容 亟待大家的帮助。在此先向兄弟们道谢了!
我想制作一个电动模型,慢速的,因为怕摔飞机~   穷~  另外太快了我也没经验操作,周围基本没有航模爱好者~~ 全得靠自己。
初步计划做一个大翼展——2米左右——带有滑翔机性质的机机,我想这样升力也足够大。
因为初次做,不打算买太好的设备,只好出此下策了。
在各个方面我都希望得到各位仁兄的意见:
1。 动力组的选择,2kg左右的飞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动力组?(速度不高哦:)
2。 遥控器的选择,多少通到合适??
3。 结构方面的问题:很弱智——但很渴望得到大家的建议:飞机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保证其强度?我设想是全机的部件都固定在机身内的一根主梁上,不知道可行不?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

嘿嘿,我还是建议你在电脑里面先把自己入门了为佳

网友:

如果是新手,建议先别做飞机,现在便宜好飞的成品飞机很多,买架先练飞。
有一定基础和理解了再做飞机。这样才比较容易成功~~~否则失败打击可不小啊,摔了损失也不小。
还有根据我自己走过的路,觉得刚玩时就做飞机是不会省钱的,反而会浪费很多钱。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忠告哈! 其实我的基础也不是很差啦!只是没有碰动力飞机~其实最没底的就是将动力整合到飞机上去!否则我也不用担心结构问题、操纵问题啦!这也是最想得到大家建议的方面:)     当然,要用钱是不能省的拉~本着节约的原则而已!
这段时间在网上狂看~疯狂下载……还是有诸多不明白之处,我想也有很多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希望大家对我不太详尽的计划描述有更多的建议!

网友:

两米!还左右的翼展!!两公斤!还要速度不高!..........
目前对你来讲难度很大!
我赞同美女,SZC的建议

网友:

哦!建议买几本书看,
航空模型分册.
模型飞机飞行调整原理
航空模型杂志
空气动力学
结构力学
还有关于发动机工作原理,调整
噢,还有无线电遥控技术

楼主:

我做过牵引式滑翔机……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想旧梦重温:P,主要是征求各位在动力上的建议,当然了~也牵涉到结构啦!不能说还是全轻木了~要不还没飞上天就折断了~。选择大翼展、翼面积是为了在较慢速读下提供较大升力,快了我操纵不了~件小事故可能性哈!
谢谢大家的关心~

楼主:

对了,重量上面的计划也许出格了~请原谅我对动力、遥控设备的无知,结构重量不会超过400克,不知道其他的重量有多少?劳各位费心了,谢谢解答!

网友:

设备发射机最少需要三通道,油门.方向.升降.要是四通道可以再加一个副翼,
机载设备(接收机,舵机,电源)有微接,微舵,但轻的重量是用RMB换来得,现在世面上有四舵.一接三十克重的设备,常规标配四舵一接要120克,价格也相差悬殊!
你要是2KG的机机我看至少要45以上的发动机,

网友:

我给你建议:
上单翼结构,翼展1200mm,用鱼杆做杆身,高置推力电动机,采用火鸟380加火鸟7x4桨。不要副翼。不要起落架。空重150-200g没任何技术问题。电机加桨80g,超越技研1800mah  7.2v锂电70g,持续15分钟。根本用不着满动力飞行,30分钟没问题。普通设备,4VF+3003舵机2个共约80多克。总重控制在400g-450g,推力300g。应该很适合练习。

网友:

把我搞晕了~~
希望朋友们以后别那么谦虚啊~~老这么搞我可受不了
实事求是嘛,搞得我说个半天白说了~~~

楼主:

ljl姐姐的意思是用油机?用电动不行吗?我的设想是大的翼面积来达到低速下较大的升力,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其实选择较大机型的原因也是因为考虑到初级设备体重较大的原因。我对机体的重量上限为400g,是为了保险……为了尽量不摔飞机。其他设备的重量能给个参考值吗?
感谢eett兄提供的参考数据!

楼主:

哈哈~艺高人胆大嘛~不要笑我们这些菜菜三!

网友:

下面引用由glacierblue2004/03/23 08:18pm 发表的内容:
ljl姐姐的意思是用油机?用电动不行吗?我的设想是大的翼面积来达到低速下较大的升力,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其实选择较大机型的原因也是因为考虑到初级设备体重较大的原因。我对机体的重量上限为400g,是为了保险 ...
电动的当然可以,降低翼载荷来降低速度是可行的,
空机400克,不知道你的设备是多少?飞机总升力面积?
你要是自己做,先要确定你的设备重量,动力(不管是油还是电,道理是一样的)拉力,再来设计你的机机..........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23 08:59pm 编辑]

我认为你有个误区,飞机并不是越慢越好飞,也是不越轻越好飞。当然太快太重也不好飞。在某一条件下最好飞。比如:翼展1200mm的飞机,你的翼载荷控制在20-35g/平方分米就好。(飞机重量/机翼面积=翼载荷)。太重,飞机为了有足够升力,自然就要快,太轻,稳定性差,微风就可以影响它的姿态,速度太慢,操纵性就差。初学建议不要全部自己设计。可以参考《航空模型分册》,本论坛“模型周边自制”板块好象有下载。另外,推力和重量比在2:3以上,就不会有动力不足的感觉。一般在1:2,就已经完全可以上天了(翼载荷不要太大)。

楼主:

能提供常用电动机的推力大概值吗?

网友:

380直驱:280-320g  建议飞机在400g左右,可做小特技。
370动力组 300-400g 但不适合飞特技,因为静拉力高,但有飞行速度时拉力虽然没办法测,但从速度上看显然没什么拉力,减速比越大越明显。同一架飞机我用380直驱和370减速组,380好飞多了。建议飞机在400g左右,倾向滑翔机类型。
550、540直驱 450-550g 建议飞机在700-900g左右,可做特技。
550减速组1:3.7,据说2kg以上,做什么都爽。

楼主:

模型所用的专用微电机和厂家生产的电机有多大的区别?请看下列几款电机能否直接用于模型?
http://www.gdshuncheng.com/product.htm
各位在电动飞机的电池组散热上有没有做过什么努力呢?

楼主:

请各位多提意见!急需大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