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飞翼龙的高手

楼主(2004-03-24):
你好,我的翼龙撞了一次后,电调启动开关怎么不管用了,表现是接上电池不用按开关就可以直接遥控调速。

网友: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是不是启动开关短路了 。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qm2004/03/23 06:30pm 发表的内容:
你好,我的翼龙撞了一次后,电调启动开关怎么不管用了,表现是接上电池不用按开关就可以直接遥控调速。
1、软开关短路或线路连在一起了。(换个开关,清除连接线路)
2、软开关接线后面应该有个三极管,把调速器整个拆下,找个电器修理部量一下是不是击穿了!(找同型号的开关管或场效应管换掉)

楼主:

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开时电阻6.5K,合时为零,估计开关没问题。要换晶体管可能太麻烦了,还是先就这样用着吧,我已经将开关拆了,就是飞时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