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无刷电机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04-03-25):
请高人指点,
调速器
中的BEC和OPTO是什么功能,哪个更好。40安培的能飞多大的飞机,配什么样的
电机
,这样的电机多少钱大概,国产的电机和进口的有多大差别?十分感谢。

网友A:
BEC就是电调给接收和舵机供电,接收不需要接单独的电源~
OPTO暂时不清楚
哪个好更没法比了 抱歉了
多大的马达飞多大的飞机,直接用电流无法估计,因为还有电压的关系
如果用7.2v电压 7.2*40=288W 如果用9.6v电压 9.6*40=384W 功率差100W呢如果搭配好的话这100W可以达到600~700克以上的拉力
国产的不一定就不好~~因为价格和进口的差不少啊~~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吧

楼主:
多谢网上无美女,我想买的那个7。2V到19.2V40A,不知怎么样。

网友A:
这个东西要看你主要想玩多大的飞机了~~
如果就想玩几百克的小飞机,那么大的电调有些浪费,而且重量也不小
如果想玩大飞机,就不差那点重量了,条件允许的话,买大点的性价比好些~

楼主:
再次感谢,这个也不是特别重,35克。是不是用大电调不容易烧啊,对电调的寿命有好处吧?不会那么容易到极限。我想玩函道,可是函道不好买,看上一个400级的超酷长函道,碳纤带后整流的,要500多还没电机,实在受不了。你有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