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知道重心正确不?

楼主(2004-03-25):
我是按照某网上的一篇文和某些网友的DIY来定重心的,不过到出来的结果就是:在不开动力时手掷机机一定是头脑使劲撞地球,由其是KY机,是否一定是重心太前了?
请指教,谢谢。

网友:

普通飞机中心应该在主机翼1/3位置。
这是针对绝大多数翼型讲的,平板也不例外。
机翼如果有后掠,要计算出平均1/3在那里。
不会有错的。
鸭翼就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eyuyu在 2004/03/25 09:29am 编辑]

我个人觉得要通过试飞了实验才能知道准确的重心位置
我一般是先设定在30%-25%之间,如果飞机很贼,仰俯太灵活,极不稳定,说明重心靠后了,一般来说重靠前比较稳定,太靠前就要拉杆飞了。我的飞机重心都快20%了

楼主:

近日克隆了一架长方形的机,据说重心在六分一处。尽力把重心前移只能在2/5处,但在无动力手掷是总是琢地。正常吗?

网友:

你这么来把握吧,重心是在机翼的最高点附近,也就是梁所在位置

网友:

我做的kt机重心正好在机翼加强的那里。。

网友:

我得也在1/3不過老是下墜,可能是我把電池架在機翼上麵的緣故。

网友:

应该30%-34%之间吧 我做的鸭翼机从来没弄对过重心
挺头痛的

楼主:

正确的重心的手掷时是怎样滑翔的?可以滑翔多远(针对300克左右,无风状态)?什么姿势着地的?

网友:

正确的重心无动力向下栽.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3/25 09:51am 发表的内容:
你这么来把握吧,重心是在机翼的最高点附近,也就是梁所在位置
有翼型的3d机通常都是常规机翼加平板作为副翼,那这时后的重心应该是在一面常规翼的30%处(即机翼最厚的地方)还是在常规翼加平板总长度的30%处呢?若是后者的话,重心就没有在机翼的最厚的地方了啊:)

网友:

没有人回啊!
将一下啊

网友:

请问飞盘的中心怎么调节啊!!!

楼主:

什么飞盘。

网友:

奇怪。我得KT重心在机翼50%位置。现在飞行还要略为拉杆

网友:

电动飞盘!!!!

楼主:

下面引用由风微微2004/04/03 08:10pm 发表的内容:
电动飞盘!!!!
不好意思,看不懂你的飞盘,不过我看一篇重心的文章很有用,收在工厂的电脑里,要的话周一发给你。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4/03 01:29pm 发表的内容:
奇怪。我得KT重心在机翼50%位置。现在飞行还要略为拉杆
我新做的KT机重心在35%,也很好滑,由其是倒飞。

网友:

如果飞的滑翔机,无动力稍微头朝下投掷(注意:不能水平投掷,更不能朝上投掷),飞机应该平稳地朝前下方滑翔,机腹或头部下方轻微触地,这样的情况说明重心的位置就正确了。
火鸟400、中山顺达海鸥、火鸟403、峨嵋2000 540滑翔机都是这样的。

楼主:

KT板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