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一加

楼主(2004-03-25):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3/26 11:59am 编辑]

网友:

不错吗 把舵机都放到接近重心位置

网友:

现在一直没有搞明白怎么固定起落架。
如果不使用起落架的话,机身需不需要加强?磨损回不会很厉害?
谢谢!

网友:

是啊,不知道KT机的起落架怎样搞的,没有 不行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ljl2004/03/25 12:51p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3/20043251250410.jpg)
(photo.5imx.com/up/0403/20043251250411.jpg)
(photo.5imx.com/up/0403/20043251250422.jpg)
(photo.5imx.com/up/0403/20043251250423.jpg)
^_^,野马也有人做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3/26 03:5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小包2004/03/25 01:19pm 发表的内容:
现在一直没有搞明白怎么固定起落架。
如果不使用起落架的话,机身需不需要加强?磨损回不会很厉害?
谢谢!

拉线要经过一个固定在机身上的碳纤导管,

这回轻多了 305. 不要起落架290

网友:

老兄,你的起落架够强啊

网友:

这个起落架结构做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