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机配合6*3的反推力螺旋桨可以用于梦幻2000那样的飞机了吗?

楼主(2004-03-26):
  :em1380电机配合6*3的反推力螺旋桨可以用于火鸟400那样的飞机了吗? 4:

网友:

380应该配7x4桨,一般7.2V下推力290-310g

楼主:

那么6*3的马马乎乎可以飞起来了啊!!!!!!!!!!!!!!!

网友:

火鸟等成品机全是配7X4的,没问题,电流11-12A,电机长时间运转也不发热。

楼主:

可是我的飞机是梦幻2000啊!6*3的可以吗??????????????

网友:

飞应该是没问题了,我把我的7*4折叠桨都改成6寸了一样用,拉力肯定能小点。

楼主:

影响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