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的桨保护器不会装

楼主(2004-03-26):
按照GWS网站上面的图片来安装,好像达不到目的啊
螺旋桨保护器装上以后,螺旋桨还是整支套在主轴上面,不能达到撞地就脱离的目的啊。
请问各位大大能否教教我,谢谢

网友:

我觉得也不对劲,大概只保护桨不保护轴,减速器不是很贵,但也比桨贵。我还有心理障碍,摔弯的轴正回来也觉得不爽。万一用直接无刷,岂不是要哭死。

网友:

撞到地面脱离,不是GWS螺旋桨保护器能做到的功能,如果想实现的话,用2个螺丝把保护器固定到轴的上边吧~~让轴漏出一点就OK了

网友:

好象是为了浆碰地是桨和轴可以相对转动,避免电机的动力对浆造成伤害。换句话说,可以保护不受动力伤害,但避免不了撞击伤害。

网友:

这种保护器不是脱离式的,
只能对桨起到转动时的缓冲.

楼主:

哦,我明白了,我打算用一段粗的长的圆珠笔芯接上去,首先可以保护主轴,也可以把桨保护器顶上一点,可以让桨可以脱离主轴。
谢谢各位:)

网友:

对,就这样,你很聪明啊...期待你的飞机能吊起来..

楼主:

下面引用由cst2004/03/26 12:54pm 发表的内容:
对,就这样,你很聪明啊...期待你的飞机能吊起来..
哈哈,我用的笔芯刚好套进去,不大不小
可能电池满的时候能吊一会,拉力不够哦,因为太重了

网友:

这么,桨是不是不用上螺母了?直接用橡皮筋搞定的?

楼主:

螺母已经上到保护器上了,桨我没有上螺母,直接用橡皮固定,感觉还行

网友:

是的,我也是上了一个螺母到保护器上,留着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安装的,反正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