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飞机材料问题!

楼主(2004-03-26):
各位做电动航模都用上了哪些结构材料?

网友:

下面引用由glacierblue2004/03/26 09:13am 发表的内容:
各位做电动航模都用上了哪些结构材料?
牙膏皮,钢丝,渔干,泡末,胶水,透明娇

网友:

牙膏皮能用在那???

楼主:

那胶水有没有选择呢?特别是泡沫,很多胶水都要腐蚀泡沫啊!怎样粘接不同的材料?

网友:

下面引用由glacierblue2004/03/26 12:58pm 发表的内容:
那胶水有没有选择呢?特别是泡沫,很多胶水都要腐蚀泡沫啊!怎样粘接不同的材料?
我的epp用502
kt可以用白乳胶

楼主:

遂宁的朋友你现在在四川还是在外省读书?

网友:

四川绵阳

网友:

偶用。kt板。普通泡沫板。epp。各种碳棒碳管。塑料舵脚。轻木条。
胶水用泡沫专用胶。白乳胶。环氧胶。透明胶带。双面胶带。
刀具只有手术刀。。
楼下哥们请继续补充

网友:

kt板碳棒碳管。
热胶,环氧胶。AB胶透明胶带。双面胶带,电工胶。钢丝,IC卡,易拉罐壳,棉线,破费玩具车轮。
手术刀。。

网友:

kt板,碳棒,801胶,轻木,钢丝,四驱车轮,EPP,胶带,锡(焊起落架用)我用美工刀,钝了就换,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3/26 10:53am 发表的内容:
牙膏皮能用在那???
铰链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attachment.php?s=c9c73987e0c0fc8f12e5d68431f7c2b5&postid=1803682

楼主:

用做飞机骨架的材料是什么?平时大家做的飞机是硬壳的还是骨架加蒙皮的形式?

网友:

kt板就是一片平板,轻木的是骨架加蒙皮的形式

楼主:

轻木材料的飞机和kt板的比较哪个更重?价格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glacierblue2004/03/27 08:30pm 发表的内容:
轻木材料的飞机和kt板的比较哪个更重?价格呢?
初学的话,轻木不适合哈,损失大
kt 比较好些

网友:

有道理,最主要的就是要准备好银两,哈哈哈

网友:

我还有用电话C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