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3-26):
各位模友,我是一名初学者,听说B-29像真电动遥控飞机[glow=255,red,2]文字[/glow]很适用于初学者,我准备买,各位高手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公告、意见栏、闲聊灌水区转移过来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3/27 07:42am 编辑]

你说的是这个吧~~我认为老手都飞不好它,建议还是买比例的吧,

象翼龙就比较好~

价格也贵不多少,但设备是标准的设备,可以做其他飞机玩

网友:

呵呵!这个到是好看!
好看的不好飞,

网友:

买来改装一下应该不错,可惜没有空机卖,自己装了舵机和个电调,这东西飞起来估计也瞒有魄力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3/27 00:15am 发表的内容:
买来改装一下应该不错,可惜没有空机卖,自己装了舵机和个电调,这东西飞起来估计也瞒有魄力的
你的慢飞为什么这么慢呢?有什么绝技?飞40分钟?

网友:

上海西西里的B-25象真轰炸机不适合初学者的原因:
1:机身和翅膀全是泡沫的,我在深圳飞扬航模店触摸过,不耐冲撞;
  初学者不出事故就学好航模,几乎不可能。
2:左右转向靠调节两个翅膀上四个马达的转速差别来实现,这种操作对
  初学者有一定难度;我飞过中山顺达2通道海鸥飞机(它也是翅膀上各带
  1个马达),对这种飞机的操控有一定的了解。
3:螺旋桨前置容易被撞坏,没有翼龙和火鸟403 螺旋桨后置保护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