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组的。

楼主(2004-03-26):
是用什么润滑油的,黄油可以代用吗?
里面有电火花正常吗?
是不是要磨合期的,要怎样搞的。

网友:

用硅脂,黄油是钙脂。
硅脂不零卖,我一般5元钱问商加要一点,(太黑了)
其实铜和尼龙有自然润滑效果。
我的所有电机370  380  540  550 都有火花,没办法。
我想还是把飞机做轻点,不要让电机总满功率运转。
不要对电机的寿命报太大希望。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土牛一2004/03/26 02:00pm 发表的内容:
是用什么润滑油的,黄油可以代用吗?
里面有电火花正常吗?
是不是要磨合期的,要怎样搞的。
黄油可以代用,
正常(磨了以后会小点)
磨一下要好些,通上电放在水里磨,先中低速磨5分钟,再高速磨2分钟

楼主:

谢谢指教!

网友:

你是说把电机放到水里吗?????

网友:

应该是,我也是放到水里用1。5伏的旧电池磨,再用高速把甩干

网友:

看到这有几个问题不明
1。润滑油是加在马达里面吗(电刷上)还是加在动力组的齿轮上???
2.把马达放在水里不会使它生诱吗?

楼主:

我是涂在减速齿轮上的,电机估计出厂已经OK的。
至于放到水里就不试了,不小心搞湿了就不好了,刚找到希一点的润滑油涂一下,感觉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