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PS 350C马达接电调的针孔插头如何与华迈的电调的正负接线头连接?

楼主(2004-03-26):
求教:EPS 350C马达接电调的针孔插头如何与华迈的电调的正负接线头连接?

网友:

我是不要插头,直接焊上(焊接时注意要拔烙铁电源)

楼主:

我就怕两个线头碰上短路。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3/26 05:20pm 发表的内容:
我就怕两个线头碰上短路。
焊好要加绝缘

网友:

为什么要拔掉烙铁电源?

网友:

换个个接头。个人觉得JST,JWT,SMP的两位较好,外观好质轻。

楼主:

怎样换?JST,JWT,SMP是什么?

网友:

是接头的名称,去电子城里到电线、接头的商店问就可得到。
GWS电调接电机的是JWT接头,接电池的是JST接头,超越电池的是SMP接头。
把不对口的且重的接头剪去,从新焊上。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3/26 07:05p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要拔掉烙铁电源?
害怕感应电击穿电调的MOS器件,不拔也可以那就要看你的运气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