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理GWS NARO PRO 13克舵机?

楼主(2004-03-27):
求教:
我的NARO PRO 13克
舵机
才用了一次,就发现有通电后不停的转动,想自己打开看看,
能否自己修理,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2004-07-16):
您好!估计是齿轮打了!舵机电位器无法同步工作来限制小电机工作使得小电机不停得转。自己打开一看便知。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7/15 04:42pm 编辑]
使用时注意负载吧,我用坏两个飞扬舵机了,但都是电位器到寿了.
还从来没碰过打齿轮的事情呢.

网友C:
和我的一样,齿轮打了。换齿轮。

网友D:
GWS舵机,换齿轮找俺啦!

网友E: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16 06:13pm 编辑]
如果只掉一个小齿。齿轮可以修理的,我那个修好的5g舵机现在还用的很好
帖子引用:
GWS 5g舵机修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