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机上的380电机有多长时间的寿命啊???

楼主(2004-03-27):
[求助]飞机上的380
电机
有多长时间的寿命啊???

网友A:
很多因素都可以左右马达的寿命。。比如马达转速。电流。电压。工作环境。==

网友B:
对一般人来说,飞机比马达先摔坏。哈哈。

网友C:
是的,马达可以多次利用,而飞机早就被摔坏或磨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