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选选啊~~~翼龙VS火鸟403!求救!!!

楼主(2004-03-27):
郁闷,我都不知道我该买火鸟还是翼龙了!!我上几天买了两架什么广东产的air bus3000 !(是刚买回来摔坏了,后来又买了一架.价格是便宜就.199),太难飞了,卖家还说是我没调整好!我第一次飞时才飞到2米高就失速掉下来了.断成三段!第二次飞速度很快,估计是5秒钟就快飞到50米远的高树了,害的我紧急迫降,掉草坪上没事,可掉了之后就飞不了啦,第二次飞就飞不上去,在1米低空滑翔,过了10秒就自己降水里了!第3次......掉在水泥地上......!我现在想想还是买个贵点的好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哦!!!火鸟403跟翼龙哪个比较好?哪个可以从地面起飞?哪个遥控控制距离更长?哪个摔坏后可以方便买到配件?本人自认对车模控制比较有天赋,但飞机偶就是新手啦,不过偶"立志"一定要玩好空模,所以还请各位老鸟多多指点哦!小弟多谢啦!

楼主:

听说403有3种模式哦,不知道是否擅长低空飞?还有配件哪里有卖哦!
向大家报告一个惨痛消息:今天是难得的晴天,偶不管风大就去飞了,结果......我的AIR BUS3000勇敢的冲向大树,机翼完蛋了!!!!附AIRBUS3000的图片,本人想不要这个飞机了,但想把它的配件拆下来自己做架,不知道谁能给点建议?本人有两套这种机机,打算送套给大家,就当交个朋友好了!

技术说明
机长:610mm
翼展:750mm
总重:290g
翼面积:7.32dm
机翼负荷:39.6g/dm
动力:飞机专用130加强型动力电机2只+减速器+大直径大螺距桨
电池:Ni-MH 6V/600mAh,留空15分钟
遥控设备:2通道分级式比例(已经包括在套件中),距离>300m
机体使用了与京商Cessna-赛斯纳180相同的发泡材料及工艺经模具一次成型……
动力系统是此机的一个亮点:竟然使用了减速系统配以大直径大螺距桨……
与动力系统相配套的电池组:……只需10-20米的滑跑距离即可离地升空,结束了电动飞机投掷起飞的尴尬局面!
此机的遥控设备则是另一大亮点:……不用担心转向时动力过猛造成飞机失速坠毁!

网友:

飞火鸟400、便宜嘛

网友:

翼龙速度慢,低空性能较好。
火鸟403比较轻,爬升快,较灵活。
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网友:

当然是翼龙啦,你的飞机送我一套好吗,呵呵呵

网友:

“翼龙”你不会后悔

网友:

翼龙。用了就知道好!

网友:

翼龙初学好,机身加固后比较耐摔
但是我的升降舵机的齿经常打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初学者飞air bus3000 这种双马达飞机是不合适的,有一定的难度。我飞过火鸟400
和403,我把403的特点说一下:
优点:
1:飞机飞起来比较轻盈;
2:转向灵活(普通模式需要拉杆补偿高度的降低);
3:400的滑翔性比403好;
缺点:
1:没有翼龙那样耐撞,受到猛烈冲撞后,碳素杆容易从机身脱落,需要重新粘接;
2:“V”尾翼调节有点复杂;
3:电调和接收机一体化,不好多次利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lexonline在 2004/03/27 10:26am 编辑]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s=&postid=1748687#post1748687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s=6bc92a2bf14db8feb6d0e056a5cc4390&threadid=84771
自己慢慢找哈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了!好象说翼龙好的比较多哦.可是偶上次也看到了说翼龙电机发热量过高,把旁边的材料都溶掉的帖子.请问是否真有这样的情况啊.火鸟我个人感觉品牌比较响,可是偶找不到有卖火鸟配件的啊!还在由于中......

楼主:

偶的飞机是摔坏了的,只是接收机 遥控器和电机还是好的.如果你需要只要你付邮费的话我可以把这些寄套给你!

楼主:

......偶英文不好!

网友:

这样吧,寄一套全套的尸体给我(连机身,我好参考),我给你做一个epp的空机做交换,摔不坏的东西。

楼主:

行,不过 先声明,不带电池的哦!嘿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squelldick2004/03/26 10:13pm 发表的内容:
郁闷,我都不知道我该买火鸟还是翼龙了!!我上几天买了两架什么广东产的air bus3000 !(是刚买回来摔坏了,后来又买了一架.价格是便宜就.199),太难飞了,卖家还说是我没调整好!我第一次飞时才飞到2米高就失速掉下来了 ...
当然是翼龙好啦!!!
要不是学校禁飞了,我也不会卖它!
本来在学校操场飞了几天,挺爽的,后来被校卫以莫须有的罪名赶了:(
现在只好忍痛割爱了,各位有兴趣的请进此页: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03&topic=2137&show=0

网友:

我认为还是火鸟系列好,因为初学者在转弯时,T字形尾翼的飞机需要拉点杆来补充高度,不然飞机很容易进入螺旋状态,而且这个时候作为初学者来说也很容易打错舵,他很可能不知是向左螺旋还是右螺旋,等反映过来后飞机就已到#¥……%¥※了,而火鸟就不会了,转弯时不会掉高度,出现螺旋时只要你丢开左右手就自行改出了,不会出现一直螺下去,再说T型尾翼的飞机着陆这一关对一个新手来说,如果没有人带也是不好过的,火鸟就不会,只要你按说明去做就没错了,但记住不要飞太远哦。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lexonline在 2004/03/27 09:24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squelldick2004/03/27 04:40pm 发表的内容:
行,不过 先声明,不带电池的哦!嘿嘿!~
我手头有300mah6v电池,应该没问题
你记得要把尸体也给我,好参考一点
qq15972189

网友:

先买一只火鸟403吧,动力比较强,遥控设备较好,工艺也比翼龙的强。我都飞过,听我的没错

网友:

下面引用由山东汉2004/04/17 06:45pm 发表的内容:
先买一只火鸟403吧,动力比较强,遥控设备较好,工艺也比翼龙的强。我都飞过,听我的没错
你的话不太客观,翼龙的遥控设备至少是独立的,比火鸟的通用性强,并且是标准操作方式。翼龙的机身的工艺肯定比火鸟好,非常光滑,不象火鸟坑坑洼洼。
另外翼龙的稳定性和耐碰撞性都是火鸟不能比的

网友A:
你怎么和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就是因为便宜才买了这种双发动机的(但不是T尾的,而且是泡沫的还劲摔啊!缝缝补补继续飞),那知道,转弯掉高度很严重,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就是直接斜插入地!高度足够的话马上加速还可以拉起!
但是要想控制滑翔着陆就不可能了,没法调整方向了!
买翼龙吧!
有了这个飞的经验,翼龙绝对好飞!电要充足!
另外我想把原来的双发动机控制改成一通道控制电机,一通道控制开关舵机控制尾舵,转向是继续加速估计掉高度的问题可以解决!把你的接收机照张照片来,我参考一下阿

网友A:


网友B:
火鸟400(403)飞着感觉比较轻盈,但没有翼龙耐撞。

网友C:
我认为飞行稳定性还是翼龙好,并且初步掌握后就可以做很多特技动作如超低空慢飞、筋斗、倒飞等,飞行乐趣大大的!

网友D:
我看这下,可是越问越摸不着头脑了。我看,火鸟和翼龙是个有长短啊,我看兄弟还是自己到店里看看好了,哪个看得顺眼就买哪个。我个人觉得,两者如果能综合一下的话,那就完美了。呵呵

网友E:
兄弟,我建议你还是去买翼龙吧,翼龙飞行起来的感觉特爽,慢速飞行的时候最嚣张,在离地面3-5米的距离飞翔,可想那效果是多么的惊人!相信我,没错的,对了,差点忘记告诉你,翼龙的零配件在销售点都可以买到,另:售后服务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