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WS电调的。

楼主(2004-03-28):
该电调没有开关的,听说是软开关的。
那么,在开设备是不是先开发射机,后连接
电池
?关设备时是不是先关发射机然后又把电池拔掉,还是直接关发射机了事。
如果是这么又插又拔电池的话,岂不是比带开关的更不方便嘛。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8 10:14 审核通过

网友A:
先开发射,后开接收
先关接收,后开发射

网友B:
没信号的话它不会动的。。干扰。。至少我没碰到过。。它启动要油门最低点。。插电池就可以当作接收机的开关嘛。。

楼主:
这不是比有开关的更方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