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尝试高速飞行~

楼主(2004-03-29):
我370减速组都坏得不能用了,又因为春天的风比较大,做小飞机是不行了。
突然想起无尾机算是比较抗风的,就用以前的一个三角翼机身做了架飞机用370马达做动力,起飞重量220克左右吧,结果试飞不是很理想,配的螺旋桨不是大就是小。
后来索性换上了380马达,地面测试动力不错。
这下起飞重量有250多克了,宽50cm 高50cm的三角翼,再加上380马达,我拿在手里真是有点紧张,速度一定很快啊。
试飞时没敢直接升空,先投掷测试,顶着风感觉很好,用力水平掷出,一拉杆飞机轻盈的上升到2米左右,不过风可有4级左右啊~~~
这下好了,开动力用力投出去,380马达确实猛多了,顶着最少4级的风,速度也不是很慢。
因为我在生活区里玩,需要调头了,不然出了生活区的墙外很难找,这下变顺风了~~我靠~~飞机突然加速,说心理话手真有点抖,第一次飞这么快,说出来也不怕大家笑话。
飞了两圈,感觉舵面比较小,因为风不是很稳,横向稳定性比较差。
回家加大舵面,再加大垂直翼面积,这下爽了~~
两组离电都是7.4v 1800mah的,一组伸泰,一组是超越。飞行10分钟还感觉马达很有力~~
高速真是很爽,不过也真地很紧张,而且我在生活区里飞,是我家楼下的小花园。两边的楼之间有30米左右吧,飞慢速机还可以,飞高速的真是有些小了,一不小心就撞树或撞楼了~~~不怕风是最让我开心的~~

网友:

要是有zzwen的行星减速组,1:3.71的,那就更爽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3/28 07:19pm 发表的内容:
要是有zzwen的行星减速组,1:3.71的,那就更爽了。
我用7.4v电压,直驱的速度应该比减速的快~~
再说我这个主要是现在没东西飞了,以最简单的方法做个能飞了,不要很痛苦~呵呵
这东西就是用一般泡沫做,也超级耐摔~~
上图了~~

网友:

切。。右边的大左边的小。。我是说舵机。。:)))

网友:

呵呵慢速机有点腻了,我也准备做直驱高速机,等买到V尾混空先,那位高人能告诉我,用280马达直驱能有多少G的推力?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3/28 07:50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3/28 07:35pm 发表的内容:
切。。右边的大左边的小。。我是说舵机。。:)))
没办法啊~~青鸟的坏 一个,又缺货就给我换个了GWS的,但大些
GWS的舵机确实不错,好用。缓一缓攒点米,再买几个GWS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3/28 07:39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慢速机有点腻了,我也准备做直驱高速机,等买到V尾混空先,那位高人能告诉我,用280马达直驱能有多少G的推力?
280就算了~~最少也得用370啊~~
如果想爽高速,还是用380吧,寿命很长也很耐用,370马达寿命太短了。

网友:

"这下起飞重量有250多克了“
请问美女你这个数值是怎样算出来的???
是估算出来的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28 07:30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7.4v电压,直驱的速度应该比减速的快~~
再说我这个主要是现在没东西飞了,以最简单的方法做个能飞了,不要很痛苦~呵呵
这东西就是用一般泡沫做,也超级耐摔~~
上图了~~
...
你用多大的直驱桨啊,?在哪有买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3/28 08:02pm 发表的内容:
"这下起飞重量有250多克了“
请问美女你这个数值是怎样算出来的???
是估算出来的吗?
呀~~你这一说才注意~~
我是估算的,应该有280克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cst2004/03/28 08:26pm 发表的内容:
你用多大的直驱桨啊,?在哪有买的?
桨大约是5寸左右吧,是朋友给我的~~

网友:

遥控器要有混控才可以玩的哈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3/28 08:49pm 发表的内容:
遥控器要有混控才可以玩的哈
你不是用3810嘛。
不行就做竞速机

网友:

有机会我也会打算作一个得,看台湾朋友得他们用1mmKT板折作内部加翼肋得有翼形整体机翼,很漂亮。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3/29 08:25am 发表的内容:
有机会我也会打算作一个得,看台湾朋友得他们用1mmKT板折作内部加翼肋得有翼形整体机翼,很漂亮。
如果想要速度,就不用翼型,平板就行,速度一定不错。

网友:

美女,可惜俺的不能飞,呵呵

楼主:

下面引用由bigyu2004/03/29 09:43pm 发表的内容:
美女,可惜俺的不能飞,呵呵
从图上看,重心一定在1/2以前了,太靠前了。
根据这次做三角觉得是这样的:
三角翼的重心如果动力非常充沛,重心可以定在1/2前面一点(靠机头方向),那样速度会不错~~飞机也比较稳定
如果动力不太好,重心不要超过1/2以前,否则爬升很困难,甚至升空都是问题。但这样操纵起来很灵敏,再加上动力不足,很容易失速,一定要注意飞机迎角。
你移动一下设备,把重心先定在1/2的位置试一下~~

网友(2004-05-21):

没事干,还顶

网友:

做过几架三角翼,没一架可以成功飞起来,重心到底应该怎么控制啊?

网友:

前面图上的三角翼是不是横侧安定性极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