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用什么理电池比较合适?

楼主(2004-03-29):
火鸟403的原配
电池
多少重哦!我打算买超越的1800 7.2V的不知道合适不?(69克)会不会偏重哦?
需不需要保护电路?

网友A:
需要减小升舵,因为电池比原配的轻很多。

楼主:
拿原配的多少重哦!如果太轻我是不是应该买2600毫安的?2600mah 7.4v 22mm(厚)x35mm(宽)x80mm(长) 重量:118g 是蚂蚁的哦,不知好不好!超越的我没看到有2600的,郁闷!

网友B:
火鸟403的原配电池128克!!

网友C:
我用超越的1800 7.2V,只是要配重,该电池太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