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讨论GWS导风扇改无刷的可行性方案

楼主(2004-03-29):
我想组一套无刷导风扇的动力系统,400极或以上,用在中低速飞机上。在电动机和导风扇的选择上拿不定主意。听说GWS导风扇换电机极为复杂,还要钻洞,不知有无其他选择,大家有没有合适的组合?电机想用华迈的,但不知用什么型号的。低速电机加三叶桨好呢,还是高速电机减速加六叶桨好。我可以买到德国的碳纤风扇,但是400级的500RMB,600级的还不知道多钱,还不带电机,不知是不是有那么好,大家出出主意吧,万分感激。

网友:

买我这个好了

网友:

你好,请问此价格是多少?我想改成小电直的尾部电机,不知有合适的尺寸吗?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个不太适合做电直的尾涵道 推力太大 只适合做涵道机

楼主:

28788bj你好,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报价,另外有没有具体的参数,谢谢。tail180@hotmail.com

网友:

下面引用由28788bj2004/03/29 08:28am 发表的内容:
买我这个好了
(photo.5imx.com/up/0403/2004381429000.jpg)
(photo.5imx.com/up/0403/2004381429001.jpg)
(photo.5imx.com/up/0403/2004381429002.jpg)
...
给个报价吧!

网友:

要看你选的电机了

网友:

请问28788bj
你的这东西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能不能用商城的speed 400啊

网友:

应该能 我晚上回家量一下明天告诉你

网友:

对了把你这个导风扇的尺寸也说出来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28788bj2004/03/30 03:38pm 发表的内容:
应该能 我晚上回家量一下明天告诉你
好的啊
尺寸具体一点吧
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3/30 01:21pm 发表的内容:
能不能用商城的speed 400啊
我量完了可以装的
尺寸是 长58MM直径72MM吊耳部位宽度900MM

网友:

不带电机有多重?
估计speed400能产生多大的推力?
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