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的ICS600装在翼龙上怎样,需要改动么?

楼主(2004-03-30):
gws有什么动力组替换翼龙的原装380
电机
么?

网友A:
建议用380减速组,电动模型好象有C组的现货
螺旋槳 電壓 (伏特) 電壓(安棓) 推力 功率 (瓦) 效率
(克) (盎司) 克/瓦 (盎司/千瓦)
EP9047 7.2 6 254 8.96 43.2 5.88 207
EP9047 8.4 8 338 11.92 67.2 5.03 177
EP9047 9.6 9.3 384 13.54 89.28 4.3 152
EP9047 10.8 10.4 426 15.03 112.32 3.79 134
数据很不错,用7.2v就6A电流,拉力都比以前的380直驱要好
还有就是380马达很耐用,那个大碳刷可以玩到磁铁退磁~~~

网友B:
谢谢美女啦,现在380级的是EPS-400C 目前有D 组
的确是很耐用的!

楼主:
谢拉,不过题目的问题呢?

网友C:
兄弟,没必要用到ICS600吧?ICS-480都撑死了,25A够用了吧,而且买来就可以直接用,接头都不用换,呵呵

楼主:
主要是我没有ics480,ics600以后还可以做其它电动鸡用把。(刚开始玩电动,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