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你的动力组★

楼主(2004-03-31):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30 06:44pm 编辑]

校正
做一个简单的校正工具,两条5X10木条,一长卡片纸。

组装测试大齿轮的垂直和轴的平行,并校正。我等飞行菜鸟把轴摔弯是常事。

效果:
对于不正的轴和齿轮,在减少震动、噪音、电机发热、提高拉力有较明显的效果。

磨合
我手中的3个蚂蚁动力组,左边的最逊,是第一次买的,我一直怀疑给我发错了,因为电机和super370的都不一样,拉力290g。中间的拉力340g,右边的最强,350g。后两个是第二次买的。

拿左边的开试,感觉齿轮很紧,用热熔胶把容易变形的地方固定一下。

上牙膏,用一节GP充电电池磨了5分钟,有在水管流水下水磨5分钟,然后擦干净,吹干。

效果:拉力仅提升5g,不知磨合时间再长有没有好处。

润滑
很心买了1公斤硅脂,哎,不零售呀。

效果:硅脂的粘性反而使拉力有所下降,但微乎其微,估计1、2克吧,不过当电机工作一会儿热量传到铜齿轮上时情况就好了。总之对拉力没什么影响,但对保护动力组齿轮肯定有好处。

网友:

校正工具太巧妙了,我也搞个看看

网友:

你的测试数据好精确啊~~不考虑电池和其他外界的影响吗?
裸露式的减速机尽量少用润滑剂,因为它会粘附灰尘和杂物,起到的是副作用。
如果你是在室内玩的话,当然是可以考虑了。

网友:

好工具大家做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30 08:31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测试数据好精确啊~~不考虑电池和其他外界的影响吗?
裸露式的减速机尽量少用润滑剂,因为它会粘附灰尘和杂物,起到的是副作用。
如果你是在室内玩的话,当然是可以考虑了。
觉得6B铅笔芯应该可以,碳是少数固体润滑剂之一,又不会吸附灰尘。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30 08:31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测试数据好精确啊~~不考虑电池和其他外界的影响吗?
裸露式的减速机尽量少用润滑剂,因为它会粘附灰尘和杂物,起到的是副作用。
如果你是在室内玩的话,当然是可以考虑了。
你说得对,我也后悔的,60元一罐呢。
这是我的测试工具,绝对准确度可能不高,但相对还行,比如要多,每次都会多。
一端是灵活的轴,另一端是电动机,塑料袋里放砝码和螺丝钉(因为最小的砝码是10克),当拉力和重物平衡时,看重物的重量是多少。

网友:

有意思!

网友:

EETT:用热溶胶粘会不会在飞行中被电动机的热量熔掉而变位,可能改用其他胶好一点。测量工具中存在系统误差,起码铰链的摩擦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楼主:

有道理。
以后做个轴承的。

网友:

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