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T板做飞机用什么胶粘比较好啊。

楼主(2004-03-31):
用KT板做飞机用什么胶粘比较好啊。

网友:

热熔胶+双面海面胶+胶带
呵呵,配合使用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buaawj2004/03/31 10:20am 发表的内容:
用KT板做飞机用什么胶粘比较好啊。

网友:

是什么,价格。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3/31 07:4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david-sz2004/03/31 06:52pm 发表的内容:
是什么,价格。
内容物和GWS的宝丽龙专用胶一样,但因是长嘴型口,更好用,我是叫人帮忙从香港带回来的,不知道几钱啊,估计广州深圳的大超市也有吧!

网友:

老兄~~  俺今天买到你上图的那种胶~~但会腐蚀KT版的啊~~~???
穿了一个洞洞而且很难干哦

网友:

偶今天买了AB胶,但是要腐蚀啊.上面是写着适合聚苯乙稀的,但还是没用!郁闷!

网友:

用热硅胶枪吧!方便,除非是要结实的连接我才用AB胶和环氧树脂。泡沫胶我都很少用了

网友:

哈~,帅帅,我欣赏你的:“英雄所见........”哈哈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ylf9992004/04/01 10:22pm 发表的内容:
老兄~~  俺今天买到你上图的那种胶~~但会腐蚀KT版的啊~~~???
穿了一个洞洞而且很难干哦
嘿嘿 ,那里买的,估计是用来粘鞋的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ylf9992004/04/01 10:22pm 发表的内容:
老兄~~  俺今天买到你上图的那种胶~~但会腐蚀KT版的啊~~~???
穿了一个洞洞而且很难干哦
不是吧,给我的时候我用泡抹和纸大约试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我再试试!

网友:

今天再在飞机上试了一次,发现能是能用,但并不如周庆文的GWS胶水好用,因确实有一点腐蚀!大家还是别用了.

网友:

GWS的胶水干得快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土牛一2004/04/03 10:11pm 发表的内容:
GWS的胶水干得快吗?
是我用过最快的!

网友:

请教!环氧固化要多长时间?

网友:

先烤一下4小时凝固

网友:

王子!我的第一架刚炸掉,看来泡沫胶不行啊,你说用环氧可以吗?

网友:

我现在也不用泡沫胶了,就用热胶 ,环氧树脂是好,就是折腾得太久了还要用千斤坠大法,不符合我辈速战速决得DIY指导方针。

网友:

我用的是白乳胶+热溶胶+纸胶带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