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WS零战!做了几个小时,真不舍的飞!

楼主(2003-06-07):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3/06/06 04:30pm 编辑]

做得没RM696大哥好,又是用35万的摄像头照的,大家不要笑阿!!!

网友:

好漂漂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06/06 04:11pm 发表的内容:
(www.99diy.com/cgi-bin2/cgi-bin/upload/upfile/2003661624113.jpg)
(www.99diy.com/cgi-bin2/cgi-bin/upload/upfile/2003661624112.jpg)
(www.99diy.com/cgi-bin2/cgi-bin/upload/upfile/2003661624111.jpg)
( ...
兄弟不要 谦虚喔。模型这玩意需要多交流 交流才能做的、飞的更好喔

网友:

没关系,别怕,飞起来才好玩呢!

网友:

我的零战都喷了漆啦~~~~~
你也该去喷漆。逼真到吓死人~~~
注意:市面上买的到的罐装喷漆,大多是有机漆。喷的时候要离机身泡沫0.6~1米。
否则漆本身的腐蚀性会破坏机身。远一点,使机身附上薄薄的均匀的一层漆。效果
很不错哦!

楼主:

项大哥,我还是不知道用哪种漆,请具体一点

网友:

兄弟 他说的是普通喷漆喔。他用的是一般有机喷漆,如果要用请小心点使用,不然的话——玩完

楼主:

就是因为这样才没喷漆,听说用水性的就没问题,你试过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rm696在 2003/06/06 09:1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06/06 08:55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因为这样才没喷漆,听说用水性的就没问题,你试过吗?
兄弟你对普通喷漆使用      那你可以使用丙烯画颜料用喷笔进行涂装,丙烯画颜料属于水性涂料,它干了以后是可以防水的。但是一定要控制使用量,否则那可就增加飞机的重量喔。

楼主:

丙烯画颜料用喷笔进行涂装我试过,好像很容易塞喷笔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06/07 00:02am 发表的内容:
丙烯画颜料用喷笔进行涂装我试过,好像很容易塞喷笔
嘿嘿嘿 我怎么没有堵过喷笔   兄弟与水的混合比例水要多点,对模型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多喷涂几次就搞定。

楼主:

我已经调的很稀了,不知道为什么,模型漆就不会这样,再试试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06/08 09:16pm 发表的内容:
我已经调的很稀了,不知道为什么,模型漆就不会这样,再试试吧!
兄弟 一定要把原因弄清楚喔

楼主:

你知道用田宫的水性漆行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06/11 02:58pm 发表的内容:
你知道用田宫的水性漆行吗?
可以喔  就是那漆价格太贵啦

楼主:

和飞机比平很多了。

网友:

       是喔 兄弟

网友(2004-09-18):

以经非常非常非常不错了!!!!!!!!!

网友:

   沉了这么久的帖顶起来了,不得不顶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这台飞机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