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玩新花样了】16页370电滑

楼主(2004-03-31):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5/06 11:55pm 编辑]

目标:小特技,除悬停外,横滚、倒飞等
材料:四驱车配件

预计耗时:2周
有好成果会和大家分享。

网友:

期待中!

网友:

什么型号的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31 01:45pm 编辑]

一切从无知中开始,一切要实验,一切要DIY。
大家的支持是我的动力,失败的可能很大,但乐在其中。
7x4,8x5.5,9x6,10x4.7,11x6,12x7,13x6.5 都有。

网友:

没看出来你想干吗。。

楼主:

你的3D横滚是不是高度掉的厉害?
为什么?因为没速度。
3D减速组减速比太大,只有拉力,没有速度。
380直驱?也可以,效率不是很高。
我的第一步,DIY减速组。

网友:

四驱车的原装马达?不好用地,不过期待你的实验

网友:

支持!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03/31 03:57pm 编辑]

嘿嘿,用四驱车零件做螺旋桨减速组是个好主意,我经常这么干.建议你尝试使用"空中轿车"橡筋动力飞机的螺旋桨.用四驱车的各种齿轮搭配一下找出个合适的减速比.

楼主:

我用的是田宫370普通马达,线圈细,功率肯定也小,但寿命长,省电。
我神速,1个半小时做好了,这就上图。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31 04:20pm 编辑]

用到的所有四驱车材料:大约20元。当然不算电机,电机12元。

这种铝合金门窗材料那里都有的卖。

上大学时考了2级钳工,这东西小意思。
工具:钢锯、锉刀一套,电钻。
加工好的铝片和用上的四驱车材料。

注意固定电机的孔是长圆的,可以调整齿轮间隙。

完成的减速器。
实话实说,由于我的减速器可以调整精度,测试运转噪音很小,估计效率高于任何国产减速器。

这只是我的既要使用又是实验的产品,我已经从蚂蚁处订购了5套303舵机末级齿轮,那是绝对高精度和强度的齿轮,将用在380上,四驱车的齿轮只能用在370上,将来看我的380减速器吧。
目前减速比为1.647:1,可调换另一套2.3:1的齿轮。
我认为这样的减速比既提高拉力(当然没1:6左右的3D减速齿拉力大),又不失速度,是用在小电动特技上最合适的。

网友:

请教一下,那轴承是怎么固定在铝片上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31 04:39pm 编辑]

高精度的锉。铝是软的轴承的坚硬的,敲进去。点502。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3/31 04:19pm 发表的内容:
用到的所有四驱车材料:大约20元。当然不算电机,电机12元。
(photo.5imx.com/up/0403/20043311609450.jpg)
这种铝合金门窗材料那里都有的卖。
(photo.5imx.com/up/0403/20043311611190.jpg)
...
果然是个DIY高手呀!!!

网友:

早就想这么干了,呵呵,我们这没模型卖,4WD倒是满街都是,其实4WD的补品品种很多的,有些和适合用在动力组上~

楼主:

我常看京商的网站,发现他们所有的电动小特技都是用1:3以下的减速组,DIY一个真的不难,大家试试,会让你的370、380小特技好飞得多。

楼主:

初步测试:
我的电机标称工作电流1.9A,比3D动力组的9A电流小得多。
测试:
8X5.5油桨,电流4A,拉力180g。
不知换强力370会在样。
不过我马上会换380 试的。

网友:

支持,期待中。

网友:

强烈支持!
我回去也要做一个!

楼主:

刚转就把轴承拽脱了,有力!天呀,我的502呢?怎么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