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成功!!哈哈哈!!!!

楼主(2004-04-01):
下午驱车跑了30多公里路,还是找不到好的飞行场地!现在的农村都种橘树了,没法飞啊!
后来还是跑回政府广场前的草坪飞!上次偶的两架飞机从没飞上10米过,这个这架终于飞起来了!哈哈哈!谁说火鸟403滑翔能力差了?我看就很好啊!我玩了一下午,一直到没电自动关闭止,降落都非常的平稳!只是商家发货的时候给我漏了个尾轮,害的我没法硬地着陆!不过螺旋桨容易打伤机翼倒是真的。下午有次我叫别人帮我投,由于顺风没飞起来栽在草地上,拿起来的时候发现被打了1CM左右!不是哪位大侠有加固火鸟好意见?

网友:

这是wzh和蘆葦两位模友给我的建议,希望对你有帮助。再次感谢他俩和其他热心模友
蘆葦:突然想到一些注意事项~
只要是新买的火鸟一定要装那片机翼下的垫片,不然在加大动力或者爬升的时候,你的飞机会像海豚一样。刚开始飞行,一定要选择无风天气,微风也行,但越弱越好,有助于你掌握和学习飞机的基本操作,无风的天气下,放大胆子飞,拉高一些,50米左右或以上,好一些,这样万一出现非正常姿态也有时间和高度帮助飞机改出,如果万一出现不能应付的飞行姿态,只要高度足够,把两个操纵杆全部松掉,火鸟自己也会改出来的并重新恢复到正常的飞行。火鸟的基本设计虽然对转弯有进行补偿,防止掉高度,但我个人飞下来的感觉并不怎么样,高度掉得不多了,但飞机速度掉得太多,如果持续打舵会失速的,所以转弯的时候,请尽量柔和些,动作小一些,让转弯半径大一些,如果出现飞机速度不够的时候就松掉方向,并略微加大油门,调整后再进行转弯。
油门,看设置了,我刚飞火鸟的时候,升空时,一般都把油门的微调放到最大,然后把友们推到最大,让他先飞起来,然后略微松一些油门,然后保持爬升,基本上爬到50米左右的时候,就松掉油门了,只保持油门微调最大,基本上在30米左右的转弯半径下,可以飞上1-3圈,等高度掉下来后,再重新推油门让他爬高,继续飞,省电不说,飞的时间也长一些。
飞机总有降落的时候,当你发现飞机动力不足的时候,就该降落了,让飞机缓缓的绕着场地盘旋下降,对于初学者,离地面10米的高度时候也是最复杂的一个环节了~这个时候一定要让飞机的转弯半径尽量大一些,并调整转弯后的机头指向飞行场地的中间,然后松掉油门,保持飞机的的直线飞行,因为火鸟的安定设计,基本上,他会自行徐徐降落。

最需要注意的事项:
场地一定要够大,足球场地是初学者最低的限度的使用场地,能大尽量大,并且周围没有树木和高大建筑为宜,这样能保证视线宽广,并有足够的空域进行飞行。
风一定要小,没有最好,4级或以上的风对初学者将是一个恶梦,如果不幸飞到下风区那很有可能你的火鸟会对你说~拜拜的~
最后,祝你成功,飞行愉快
wzh
我是去年11月才开始玩航模的,给你几个建议:
1:前两次飞行,最好请有经验的人带你飞;
2:把翅膀四周全部用透明胶粘好;
3:起飞前测试飞机的重心是否在机翼前沿算起的25%-33%之间;
4:把飞机迎风稍微向下投掷,测试无动力滑翔的情况,看尾翼的水平、方向舵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5:前10次起飞降落出故障的概率很高,你要先定出飞行计划(起飞、降落地点,空中飞行轨迹),写在纸上,飞行结束后,要写飞行日记,总结经验教训,有问题要及时思考和询问解决,这样能力和水平就能很快提高。
6:前几次飞行,场地要足够大(不小于一个足球厂),地面是草坪(缓冲意外的撞机);
祝你成功!
另外,还有:
1:起飞前,用透明胶把黑色的电池盖与白色机身连接处粘死,
2:碳素杆与机身的连接处用胶带粘死;
3:机头用药用胶布粘一层,防止撞击檫伤;
4:发生意外,一定要松开动力操纵杆,这样飞机的撞击力和被破坏程度要减少一半;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得好!!
你说的是400吧?
403的尾轮是不带的,我的也是。有人建议连前轮都不要,用手投,最好!

网友:

俺就不用任何轮子,手投起飞。因为这里都是草地。
403确实很好飞,高手模式下灵活得不行,但是很刺激。哈哈

网友:

可参考我的火鸟机翼修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