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右偏的真正原因

楼主(2004-04-01):
大家好,我的翼龙滑行飞行时总是往右偏,论坛上也经常有这种情况。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固定主翼的翼台中线与垂直尾翼不在一个片面上,也就是说从机头往机尾看(翼台上正中间有注模时的中心线),垂直尾翼偏左1cm,这样固定在翼台内的电机和螺旋桨中线偏右,拉力方向偏右,飞机当然会偏右。再加上扭力也是使飞机偏右,情况就更严重了。不知我的结论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大家出点主意,我用什么办法可以纠偏。

网友:

从后看,马达可以往右安装15度左右,这样推力线就会偏左,抵消部分螺旋桨的扭力。垂尾偏左可以纠正啦。。。

网友(2004-05-06):

装机翼时,注意对准翼台中心线即可!方向舵面是否已经处于合适状态,方向舵过于偏左偏右对起跑路线也有相对的影响!

网友:

翼龙马达无法改变安装角度的!
如果偏得很厉害,请仔细检查轮子的方向!
可以在地面关动力用手推出,检查其滑跑轨迹(这样可以排除反扭力的因素)
另外,我认为理论上翼龙的反扭力应该是使其向左偏吧,它的结构和普通飞机不同!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5/05 06:19pm 发表的内容:
翼龙马达无法改变安装角度的!
如果偏得很厉害,请仔细检查轮子的方向!
可以在地面关动力用手推出,检查其滑跑轨迹(这样可以排除反扭力的因素)
另外,我认为理论上翼龙的反扭力应该是使其向左偏吧,它的结构 ...
解释得不错,可以给颗大红花!

网友:

下面引用由模型我的最爱2004/05/06 03:06pm 发表的内容:
解释得不错,可以给颗大红花!
久病成良医啊,呵呵
你终于学会引用别人的话了呀,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5/06 03:23pm 发表的内容:
久病成良医啊,呵呵
你终于学会引用别人的话了呀,呵呵
哈哈,已经成老师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5/06 11:36pm 发表的内容:
哈哈,已经成老师了。
老大过奖,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