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04-04-01):
我现在正犹豫着卖哪款点动飞机呢~~
大概就是⑴火鸟400
 ⑵火鸟403
 ⑶翼龙
但是我看大家意见都不一样,都没有说出好的理由
小弟请各位大哥给个好的建议(最好加上你的理由)
 →→       ←←
文字

网友A:
我是403,但建议换400的机翼

网友B:
我感觉翼龙比较好,我有一架火鸟400,
翼龙比火鸟好看,而且低空性能好,我喜欢飞低的,火鸟不爽。

楼主:
是吗?
那翼龙的价格是多少啊??
哪儿有卖的啊?

网友C:
翼龙的好吧,据说,没玩过!

网友D:
翼龙比较好,因翼龙的设备是标准型的,以后可以用到其他的模型上,火鸟的设备好象是一体式的,换了其他的飞机就不是很合适了,而且翼龙的配件在5IMX的商城里很容易就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