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在那里磨和

楼主(2004-04-01):
[这个贴子最后由alexonline在 2004/03/31 11:51pm 编辑]

rt

网友:

可以在酒精里磨合,用3V大概10分钟

楼主:

下面引用由jh2004/04/01 09:50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在酒精里磨合,用3V大概10分钟
谢了
磨和完了需要晾干吗?

网友:

昨天我得老GWS电机炭刷磨光了,在空中直接失去动力,晚上换了一个新的GWS电机,想想痛下决心放到一碗水里面磨车,里面加了一滴洗洁精,磨了3分钟,之前用2节新华磨了20多分钟,吹干后继续上桨动动力小油门在没火花的状态下磨10分钟,今天去飞了感觉还不错。不过我想用酒精磨好点吧,那样不会生锈。

网友:

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个学问,看来转玩电动学的东西还多者呢,请各位今后多指教。

网友:

磨合后用电风吹吹干就OK

网友:

整个电机泡进去???

网友:

是的,没关系

网友:

用医用酒精还是纯酒精?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4/03 09:20am 发表的内容:
整个电机泡进去???
没必要吧?磨合主要是磨齿轮,整个电机放进去没有意义啊,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是吧,好象是磨合碳刷与转子的结合部,以求紧密配合!

楼主:

到底磨那里哦?我都糊涂了

网友:

主要就是磨和碳刷

网友:

下面引用由zzb.3952004/04/07 12:17pm 发表的内容:
主要就是磨和碳刷
那应该不用整个动力组都放进酒精里,只要把碳刷部分放进去就行了,磨完后再磨齿轮组,是吗?

网友:

整个动力组都放进酒精里也没关系啊!

网友:

实在好玩。
我在水里。
我要抽烟,怕酒精着火。
吹干就行了。
连电刷带齿轮一起磨。

网友:

应该是磨炭刷吧,齿轮我倒是觉得没必要磨

网友:

哎,这种动力组齿轮磨不磨关系不大,精度本来就差。
不过我磨了2对GP1600电池了,照样有火花。
请问有谁把火花磨没了?
反正我已经烧光两个370的电刷了,知道火花越大寿命越短。
谁用过申泰的?火花怎么样?大约有几个小时寿命?

网友:

据台湾网站的朋友反影也不大行,所以现在那边都玩无刷得多了

网友:

其实我认为3D使用370的主要原因是刚流行时,锂电还没流行,日本好象是用600mah的镍氢。但现在锂电流行了,容量上去了,电流也上去了,完全可以用380了。我的380动力组轻易到450g拉力,一点不过载,一点不烫,比370拉力随便大100g,但重量只重了43g,我一定要用它做个3 D,现在没做是因为我飞3A还行,3D摔机率太高。这么麻烦做了个动力组舍不得摔呀。呼吁国内厂家出380动力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