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飞机能否飞起来?

楼主(2004-04-01):
我的飞机大概和这架差不多,但是我的重达400克,GWS350C动力组,300电调,3个6克舵机,8.4V900AH镍氢电池,心里没底,请问高手,能否飞起来?我试过吊机-不行!

网友:

400g,你太夸张了
能飞,但肯定不能吊
我的重280g,不连起落架
我还使用的5mm的epp,如果用3mm的,只有230g

网友:

下面引用由重庆黔江殷涛2004/04/01 09:10a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3/200441906570.jpg)
我的飞机大概和这架差不多,但是我的重达400克,GWS350C动力组,300电调,3个6克舵机,8.4V900AH镍氢电池,心里没底,请问高手,能否飞起来 ...
400克飞起来是没任何问题的,吊机就难了。减肥吧!我的EPP飞机早做好,全重320克左右。(用一般泡沫塑料机做法做的,如用购架方式做会轻很多)。只是近来天天下雨,没法真正试飞。

网友:

你的8.4V900AH镍氢电池太重了,用锂电应该可以减轻70-80克左右

楼主:

我的图纸X-2.

楼主:

又重新做了一架EPP机!全机[不装电池]210克!装电池[7.4V1300AH聚合物电]290克!用弹簧称称的[不太准]按照此机图纸做的

楼主:

再发几张![不好意思!借别人的.]

网友:

我做的EPP飞机全备重量差不多有700克,够重吧,不过是双动力的B25轰炸机,翼展1300MM,机长1000左右,还没好,打算用武2个技研电池和370动力组

楼主:

太恐怖了吧?准备炸那?

网友:

哈哈!!!准备炸一个大机场来玩在飞机

网友:

建议动力组改为GWS350c或蚂蚁的,因为你可以用1080桨获得更高的飞机速度。难道你想用双发吊机?可能性不大呀。气流吹不到尾翼舵面。

网友:

我不想吊机,打算用1047或者1080桨,请问蚂蚁电机好的减速比是多少,

网友:

大侠!!!你的8.4V/900AH!电池在哪买的???

楼主:

原来先豪电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