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一组电池可以飞20多分钟了!

楼主(2004-04-03):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4/02 08:06pm 编辑]

    刚开始玩的时候,重心配不好,重心我是按照经验在主翼的1/3处,但发现空中关掉动力就一头载下来,每次飞到10分钟左右电池就发烫无力了。感觉整个飞行过程都是靠动力吊着飞机在飞行。
     直到前天。我把重心放到50%的地方,好多了,一组电池可以飞20分钟,昨天晚上我继续改造,把2边襟翼搞下垂点,就像放下襟翼的效果把电池继续往后面移动。(这样的坏处有个方向的翻滚很不灵活但升力大了很多),结果今天下午去飞的时候发现,哈哈!!!2节电池飞连续不停了1个小时还有电,可是天暗了,看不见只有回来了,我老婆凑热闹也跟去,等的时间太久了最后差点不耐烦了。。,看来必要的调整对飞行时间的影响很大啊。
  对了,我得电池是架在机翼上面的,还有,我发现倒飞的时候可以滑翔,正飞就不行了。如果把电池架在下面说不定还可以飞久点呢。

网友:

我也体会到,重心真的非常重要,如果飞机能滑翔,应该能节省不少动力的。

网友:

我现在的重心在机翼的50%左右哦

网友:

???
你的是什么飞机啊??
翼龙??

网友:

他DIY的爱机哦

网友:

你的飞机不是重心问题:
根据你说的重心放在机翼50%和倒飞可以滑翔两点,我判断是你的机翼有负的攻角,就是如果平尾是平行线,你的机翼向下转了,最好修正一下。一般向上2-3度。

楼主:

问题我是按图纸打印出裁KT板得,也有可能是组装过程中攻角搞错了,谢谢提醒。
:}

网友:

如果你的飞机是3D,那就不要主翼迎角,如果你想它平飞滑翔好,就调2-3度,也可以改尾翼角度,可能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