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动“挑战者”“云舞者”和“小蜻蜓”的评价?

楼主(2004-04-03):
这里大多数帖子介绍翼龙、火鸟。读后收益非浅。但是我觉得翼龙外形太象玩具了。哪位高手飞过成都出的电动“挑战者”和“云舞者”,或者珠海出的“小蜻蜓”,请介绍体会和感受。谢谢!

网友:

论坛都有谈过,航佳的不适合初学者,但也很耐摔。

网友:

挑战者得推重比不知道有多少?

网友:

到成都航佳的网站上可以查到相关资料。

网友:

珠海的小蜻蜓是电动滑翔机,休闲型的。建议老顽童最好还是从翼龙或火鸟开始起步以减少损失,不摔伤飞机就学好飞航模几乎不可能,可以问这里的模友的个人经历就知道了。

网友:

摔了修,修好再摔,一次一小摔,三次一大摔,6个月换机机。不知不觉中竟练就了摔机特级的好功夫,呵呵

网友:

我觉得是不知不觉中练就了超强的修机功夫。:P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顽童2004/04/03 01:36pm 发表的内容:
这里大多数帖子介绍翼龙、火鸟。读后收益非浅。但是我觉得翼龙外形太象玩具了。哪位高手飞过成都出的电动“挑战者”和“云舞者”,或者珠海出的“小蜻蜓”,请介绍体会和感受。谢谢!
  老兄,你把翼龙的飞机师公仔去掉不就是了,那样的话,翼龙的样子就帅多了,少点玩具的感觉了。
  我也是玩翼龙的,感觉翼龙的综合性能算是较高的了!

网友:

电动“挑战者”“云舞者”感觉到底怎样啊?特技感觉好么?想弄一架玩玩

网友:

我现在用上2600mah的锂聚合物电飞翼龙真的很爽,爬升能力高了很多。很多时候留空时间太长了,飞得无聊才降落。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心高飞2004/04/09 02:15am 发表的内容:
我现在用上2600mah的锂聚合物电飞翼龙真的很爽,爬升能力高了很多。很多时候留空时间太长了,飞得无聊才降落。
请问是用多少伏的锂电(12V)?是用原配的调速器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心高飞2004/04/09 02:15am 发表的内容:
我现在用上2600mah的锂聚合物电飞翼龙真的很爽,爬升能力高了很多。很多时候留空时间太长了,飞得无聊才降落。
老大,电压不对会不会烧电调?可别告诉我你连电机都换了!:(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