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KT機,艙身,外觀應該還可以吧.

楼主(2004-04-05):
[这个贴子最后由sab-cat在 2004/04/04 09:10pm 编辑]

現在用的是螞蟻的370,動力不夠大,不能吊機,計劃換成380+摺疊槳.
重量大概在300多一點點.
電池是超越那買的鋰聚.螞蟻的舵機.ICS300電調.

网友:

不错,好象还有翼型。摇臂和我开始做的一样,不过我听了某人的建议,现在做得更简单轻些,轻点很有限,但强度不弱,简单些。

网友:

好,有点象1+1的。有多少mm的KT板做的。

网友:

支持艙身機機!!!!!

楼主:

5mm的KT板,对称翼,做出来没花多少时间,工艺也很简单,今天又去飞了一下,前些天风大,只是试了一下,加强了一些不结实的地方.
今天好好的飞了一下,相当好控制,有一些侧飞时会自动改到平飞.降落也很好,遗憾的是动力组还是不行,飞了五分钟后感觉动力下降的厉害,只好降落,电机很烫,等凉了再试一下,还是不行...郁闷.桨已经坏完了.哎.过几天换成380和折叠桨,那样就不会坏了,速度应该会更快些.
起落架我是用胶带贴在机腹下的,胶带强度不行,降落时容易撞掉.
2楼的说的摇臂是怎么做的?

网友:

哎,我的电脑装不了photoshp,只能用图画画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ab-cat在 2004/04/05 10:35pm 编辑]

我知道了!副翼上的就是这样的,不过这样要穿过KT板,在水平尾翼上那里很窄,两边贴硬板加固的,显然不能穿过去.

网友:

我以后做KT飞机可能在尾翼上都会采用碳纤套摇臂拉线控制结构。

网友:

很想知道机翼是怎么折出来得,里面有翼肋和炭管加固吗?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ab-cat在 2004/04/05 10:37pm 编辑]

是用電吹風吹出來的,要一點點的技術,強度很大了,根本不用加固.用雙面膠粘起來.
舵面全部有絞鏈連接,比用膠帶粘好多了.
拉線控制我也做過,覺得還是不太好.不太好調.也不太穩定

网友:

仓身和机翼的加工的确值得赞扬。
我通过制作了几架KT3D后,发现用碳纤加强而省掉KT版可以在同样的强度和刚度下少一点重量。举了例子:我发现板身尾翼扭转刚度不好,有两个办法:1、加高板身的高度;2、高度变小,在下面加一根碳纤。通过实践,加碳纤轻不少。

网友:

8错8错

网友:

有机身腹部得反面图吗?不知道设备是怎么放进机舱里面得

网友:

不知,老兄机翼的翼型是 怎么做出来的,在这公布一下嘛。呼吁上图,呵呵

楼主:

裏面的設備不就是一個接收機,一個電調嗎,後面的舵機是貼在內壁的.
注意機身是兩段的,東西放進去之後用膠帶貼起來.
工作台:

電池在最前面:

尾部用卡片加固的:

寢室一角:

後面一個孔是今天爲了拔電調而新開的:

從前面孔看到裏面的接收機:

從後面孔看到接收機:

這次起落架還是和膠帶貼在下面,但加了兩個小繩,強度就足夠了!~
下午第一次飛的時候,被學校廣播站幹擾了,搖搖晃晃降下來,水平尾翼的一邊斷了,於是我把另一邊也弄掉了,走遠點再飛,動力還是太小,爬的好慢,不過速度還可以,飛了有十分鍾,雖然還有電,但我要吃飯了,降下來,收工~
飛的時候沒帶相機,回來時在小賣部稱了一下,310克.

网友:

不错!谢谢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sab-cat2004/04/05 05:51pm 发表的内容:
5mm的KT板,对称翼,做出来没花多少时间,工艺也很简单,今天又去飞了一下,前些天风大,只是试了一下,加强了一些不结实的地方.
今天好好的飞了一下,相当好控制,有一些侧飞时会自动改到平飞.降落也很好,遗憾的是动力组 ...
电机很烫,是否因为你的电机是包裹在KT仓身里面?那样散热好像不大好哦!
因为我现在也准备着手做KT仓身机,不过是三通道的。也是想用KT板包出机身来。

楼主:

有这个原因,我旁邊開了兩個散熱孔,不過電機自身發熱量太大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