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分钟作成,没想到作成了~~~~~~~~

楼主(2004-04-05):
(图片)

楼主:


网友:

舵面呢?

网友:

电机固不稳吧一摔就烂。

网友:

别在这搞笑好吗?

楼主:

自愧不如楼上兄弟,是自由飞,行不!!???

网友:

我认为不管是什么,只要能体会到DIY的乐趣,就是好东西。支持你!

网友:

呵呵。。是气动模型上的桨吧。。

网友:

哈哈,是用玩具直升机的设备的,呵呵,我也有一个,带混控的哟,可惜没什么开发余地~

网友:

请楼主,赶紧试飞。期待上图,呵呵

楼主: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4/05 12:35pm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不管是什么,只要能体会到DIY的乐趣,就是好东西。支持你!
谢谢!还是懂得乐趣的模友有体会!!

楼主:

下面引用由flyzc2004/04/05 01:31pm 发表的内容:
请楼主,赶紧试飞。期待上图,呵呵
图到没有!不过我着有更酷的波音737的图!
谁要!?

网友:

楼主.然后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long00012004/04/05 03:00pm 发表的内容:
楼主.然后呢?
你要吗??3D图纸!

网友:

虽然我现在热中于KT飞机,但还是down了这张木结构图纸。

楼主:

我的小自由飞,还可以吊机!
只是不能很好的控制,因为没控制舵。
不过我只想把废物利用利用!  eett   :请问:我还有一部两通道的遥控,(双电机调速的那种)怎么用啊!??

网友:

两个通道是只能控制电机速度的,不能控制舵机的那种吧?
如果是,那么这种飞机是这样控制的,通过电机差速转弯,通过电机功率改变俯仰。
由于没有舵面,设计时注意以下几点:
1、最好是上单翼飞机,机翼高些,重心低些。
2、机翼要有一定的上翻角和后掠,会稳定些,因为你没办法通过舵面控制姿态。
3、纵向稳定系数在1.1或1.2,(纵向稳定系数=[尾翼面积X重心到尾翼翼弦1/3的距离]/[机翼面积X机翼平均弦长])。
4、机翼要求有3度左右的迎角。
5、发动机装在机翼上,要求可以比较方便地调整上拉下拉角度。
前3项内容是为了增加飞机各轴的稳定。
5、调整重心位置在机翼1/3处,通过试飞调整发动机上、下拉角度,使飞机在没有动力时稍微低头滑翔,在动力中间时平飞,在动力最大时抬头。
6、两发动机不要安装过于接近,我主观估计两发动机距离把机翼平均分成3分吧。
7、这种飞机起落架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除非你设计的非常合适,它可以地面起飞。
8、不能要求它做特技动作。
以上是我个人意见,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望高手指出。

网友:

下面引用由zxf1052004/04/05 03:16pm 发表的内容:
你要吗??3D图纸!
(photo.5imx.com/up/0404/2004451520030.gif)
谢谢啦。!!!

网友:

补充一下:电机在机翼下方,如果可以,稍微离机翼有点距离,目的是让拉力线在阻力中心下方(机翼是最大的阻力来源),如果拉力线能穿过重心(可以用绳子吊住螺旋桨来判断,绳子与电机轴成一条直线,就是穿过重心了),而且在阻力中心下方,那么就比较容易通过发动机拉力来控制俯仰。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4/06 01:04am 编辑]

高平尾有利于提高阻力线位置。

楼主:

(eett):实在是太感谢了!!!!!!(鼻涕一把泪一把)
谢谢!!!我准备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4/06 06:20pm 编辑]

哈~好小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zxf1052004/04/05 10:58a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4/2004451101010.jpg)
(photo.5imx.com/up/0404/2004451101021.jpg)
(photo.5imx.com/up/0404/2004451101032.jpg)
(photo.5imx.com/up/0404/2004451101033.jpg)
...
兄弟,做工不错嘛!
看得我都想做架来玩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