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负荷越小=所需的推力越小,对吗?

楼主(2004-04-07):
针对KT等无翼型机的,有经验的请发表一下。

网友:

升阻比大,所需拉力就小。
KT无翼型,但不知有没有迎角,如果迎角也是0度,还要看机翼的展弦比,或者直接说就是看升阻比。没翼型,没迎角,也有升阻比。
表达不好啦。
你说得对,但翼载荷不是唯一和决定的因素。
对啦,这么说:
所需拉力=k X 翼载荷/升阻比,K是某系数。
翼载荷=总重量/机翼面积;升阻比=升力/阻力
所以:拉力=(k X 总重量 X 阻力)/(机翼面积 X 升力)
因素太多了,展弦比大,一般升阻比就大,比如滑翔机的机翼都是细长的。
还有机翼形状、翼尖形状、飞机速度等等。
不知你做什么种类飞机,所以胡言乱语一气。
翼载荷小,好,但不意味着你可以任意加大机翼来增加翼载荷,机翼面积大了,阻力必然大,如果机翼太大,阻力增加得你的飞机没速度,那升力也受到巨大影响。
不管怎样,设计飞机都不要让其任何指标和前人已经设计得非常成熟的飞机差太远。

网友:

升阻比大,所需拉力就小。
KT无翼型,但不知有没有迎角,如果迎角也是0度,还要看机翼的展弦比,或者直接说就是看升阻比。没翼型,没迎角,也有升阻比。
表达不好啦。
你说得对,但翼载荷不是唯一和决定的因素。
对啦,这么说:
所需拉力=k X 翼载荷/升阻比,K是某系数。
翼载荷=总重量/机翼面积;升阻比=升力/阻力
所以:拉力=(k X 总重量 X 阻力)/(机翼面积 X 升力)
因素太多了,展弦比大,一般升阻比就大,比如滑翔机的机翼都是细长的。
还有机翼形状、翼尖形状、飞机速度等等。
不知你做什么种类飞机,所以胡言乱语一气。
翼载荷小,好,但不意味着你可以任意加大机翼来增加翼载荷,机翼面积大了,阻力必然大,如果机翼太大,阻力增加得你的飞机没速度,那升力也受到巨大影响。
不管怎样,设计飞机都不要让其任何指标和前人已经设计得非常成熟的飞机差太远。
你怎么问这么麻烦的问题。

楼主:

回答得很详细啊,让我般初学者受益非浅。
因为想到落叶般轻而慢,想起这样翼负荷一定小,所以估计翼负荷小的就需要小动力,反之就要大动力;而两者的速度就正好相反,一慢一快。
就米格29来说,同等的重量,同样翼型或没翼型,一个尺寸是展翼60,另一个是80。是不是后者需要的动更少些。

网友:

在大绝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的。
但比如你的飞机很轻100g,动力很小50g,也有可能80的飞不起来,60的反而能飞。因为80的没速度。不过我想你的飞机可能是380或370的,80的应该好飞。但米格29的机翼展弦比很小,一定是要有速度的。它的滑翔性能差,升阻比也低,没速度可能是飞不好的。如果你用380直驱,建议做80的。不建议用减速组,速度太慢。其实你想做酷的飞机,不一定要象真,电动飞机美与性能很难兼得。你看成品机如果是酷机,比如F16,通常用无刷函道作动力,大的就是喷气发动机。战斗机类型都需要高速度。
你可以考虑鸭翼。
随便画了一个,不是也挺有形的?

不过没图纸。
你可以用KT板做个翼展20的手掷式的,试出它的鸭翼迎角和重心,然后放大制作。

网友:

好像一个是相对值一个是绝对值,不能相提并论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04/07 11:49pm 编辑]

同等翼载荷和起飞重量条件下,全机升阻比越大,维持其平飞所需的推进力就越小。KT板机的机翼也有翼型,平板翼型其实就是相对厚度很小的对称翼型,需要相对气流有夹角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升力。平板翼型对于3D机常用的翼型相比,前缘半径很小,在大迎角下气流容易分离。失速性能不好。所以KT板板机在飞复杂气象的时候比有更丰满前缘弧线翼型的3D机更容易受气流影响。表现为飞行姿态对气流变化敏感,姿态变化幅度大,控制不易。这都是其不稳定的表现。

楼主: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4/07 09:13pm 发表的内容:
在大绝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的。
但比如你的飞机很轻100g,动力很小50g,也有可能80的飞不起来,60的反而能飞。因为80的没速度。不过我想你的飞机可能是380或370的,80的应该好飞。但米格29的机翼展弦比很小,一定是 ...

就JAS-39,这大翼面积的鸭翼是用哪个比例达到最小推力需求啊(300G)?

网友:

不好意思,哦不知道JAS-39是什么样子的,但一般你掌握推重比要大于1:2就比较好平飞,最好在2:3就可以做特技了。实在追求小动力,除滑翔机没什么别的选择。
鸭翼的效率高些,因为鸭翼与主翼都产生升力,不象一般布局飞机尾翼不产生升力。
提醒你一点:鸭翼机的俯仰受飞机速度影响大,高速容易翻正筋斗。没动力时控制性好象不好。
鸭翼模型不多,经验数据少,建议做手掷模型实验时先把鸭翼迎角调到3度,再找重心。重心在主翼前方。

楼主:


网友:

实在说不好,瞎说等于害你白做。
你的飞机图片不错嘛,再来几张酷的。
我要做至少推重比大于1:2才放心。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土牛一在 2004/04/08 07:55pm 编辑]

A-10

B-2

B-52

F-111

F-117

得eett兄的欣赏,再灌些劣图。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04/08 08:17pm 编辑]

哇!这小子被飞机咬了,连“空中李向阳”都出来了,管理员快把他栓起来。:D

网友:

再多点就快变精品贴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土牛一在 2004/04/09 05:51pm 编辑]

x-29

v-22

u-2

这样灌水不知道会不会受诅咒呢?

楼主:

SR-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