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epp,准备开工,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4-04-07):
我刚刚搞到一写epp,不过只有2cm,现在想做一架epp飞机,
当然是做板身机了,可是又没有图纸,所以不知道采用什么
样的翼型好。那位有图纸什么的,给小弟一个参考一下。
另外,我的KT3D也完工了,不加
电池
和起落架220g,估计镂空
一个装电池的槽,可以减少三五克,加上起落架,最多再重10g
但愿没有问题吧(明天上图)。我想copy我的KT3D,加上翼型,
做成EPP机,也不知道可行否。
我看到有一些模友的EPP机,升降舵和方向舵使用KT板
做的,有没有谁是用epp做的。

网友A:
hehe,切片哈

楼主:
呵呵,说明一下,我的EPP是2cm厚

网友B:
深海,你是在哪里搞到的。

楼主:
david 朋友帮忙搞的,想要可以给你切一块,我现在这块是2m×1m×2cm的,做两三架应该没有问题,我打算做一个板身机,原型是foamtana,搞个翼型上去就行了,初步
决定使用克拉克Y型,平凸翼,等我做好拿到龙华去玩。

网友B:
好啊,大家多多交流。

楼主:
到底是不是EPP我也搞不清楚了,给我的人说是,但是我有感觉和在rcgroup里面的很不同,根本没有那么好的弹性,用手使劲捏几下就弹不回来了,我切了一个飞机的大小,一共重
130g。大家帮我看看
下面是我的KT板飞机的一点细节,主要是起落架,没有拍完整,下次传个全图

网友C:
不是epp

网友C:
搞到了真的epp !!!正准备做一架3d机

网友D:
好像是珍珠棉(EPE)

网友E:
你那个可能是EPS
EPP、EPE与EPS材料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于:EPS材料以自身结构破坏来达到抗压缓冲效果,而EPP、EPE材料通过材料收缩和扩张,吸收并释放能量来达到抗压缓冲效果。在受到多次外力后,EPS材料抗压缓冲效果将会降低,而EPP、EPE材料则影响较小。
另外~~你是那里地方的啊?联系一下~已收到你的短讯

楼主:
搞清楚了,确实不是epp,好像是叫什么PF,白高兴了,这东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