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6-08):
我是初哥。请问各位大虾,如何消去
电机
的电火花?现在摇控距离短,和电火花没有直接关系?
具体现象是:在身边摇控时正常,离开不到十米,电机停转。但
舵机
还起作用。然后再走远一点,电机又动,然后又不动…………烦死!
文字

网友:
1、可以拆开电机看看电机里的碳刷如何
2、可以拉一定距离,不推油门,看舵机在多远处有反映

楼主:
舵机在很远都有反映。就是电机时转时不转,别人说是电机火花干扰,所以电机摇控失灵,我想知道用什么方法消除电火花啦。

网友A:
旱两个电阻罗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焊在电机的正负之间的

网友B:
用的什么遥控设备?
如果这东东性能不好,光光抑制干扰也效果不明显。

楼主:
用的是FATABA的4VF,飞机是云舞者。电机是普通的货。
到底要焊什么是啊?多大的?

网友C:
共用3只4700p-0.01u的电容,其中两只电容的引脚分别焊在电机的两个引线片,另外的引脚并在一起焊在壳体上,而另外的一只电容两引脚焊在电机两个引线片上。注意电容的耐压应不低于63V。

网友A:
阿,打错啦,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C:
更正:3只消火花电容的容量应为0.047U-0.1U(473-104)
lxd1954

网友D:
加200个电容都没用。
试试两组电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