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47和1080哪个桨好的问题

楼主(2004-04-08):
刚才有人短信问我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可能都用1047,因为它的静拉力大,而忽略了1080。但是,我建议如果你买桨,尤其是蚂蚁那便宜的3元桨,何不顺便带两只1080。原因如下:
我自己实验,370动力组1047桨静拉力的确比1080大。而且1080的静态电流也大。但为什么还建议买1080呢?如果你的飞机做得很轻,比如280g,1080就很有可能吊机,相对1047就没有劣势了。但吊机只是3D动作之一,其它动作基本是在动态完成的。
简单的小知识:
1080代表螺旋桨直径10英寸,螺距8英寸。
螺距可直观描述成这样:假如空气不是流体,而是固体,想象成螺母,如果螺旋桨在空气中转一圈,螺距80的桨就会向前走8英寸。
来算一笔账:
流体力学这东西太复杂,而且好象到目前为止很多计算公式相对实际情况也是不准确的。我们只能考虑理想状态,说复杂了一没意义,二很少人看得懂。
假如370
电机
额定转速12000rpm,经减速和过载后,转速为1800rpm(谁有转速表呀,帮忙测一下)。即30转/秒。那么1080桨理论上(飞机有了速度,螺旋桨转速会增加,咱们别管它,管不过来)使飞机的最大速度:30 x 8英寸 x 2.54厘米/秒=6米/秒,这是理论极限呀,到了此速度,螺旋桨的相对螺距就是0,不作功。就算由于速度电动机转速增加了,也超不过15米/秒,我用1080飞过,感觉肯定没有15米/秒。而1047就更低了,只有3.6米/秒。最多10米/秒。而飞机在除了吊机以外,很多动作是以几米/秒的速度完成的,那1080不是就有优势了?
理论而已,我的飞行技术很烂,连吊机都吊不好,别说别的动作了。
请用过1080飞3D的朋友发表一下实际的飞行体会。
我的飞行体会就是,如果我不做3D动作,而做3A动作,1080要好用得多。
大家来发表一下意见,有错误大家来指出,我是飞行菜鸟,建议其他菜鸟如果3D动作做不好,配两知1080飞一下,感觉速度快不少呀。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4/07 05:16pm 编辑]
看看我的桨,这是一个飞行菜鸟和一个DIYer所必备的。还有飞机上的和在路上的GWS的一批没拍。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sab-cat在 2004/04/07 06:48pm 编辑]
你有錢,我窮,買不起這麽多.你實驗好了跟我說一下該買哪個就行了.

楼主:
刚才GWS到桨到了,感觉轴孔比蚂蚁的直径精确,就是太贵了,摔不起。
上了根1280的在我的380减速器上,拉力升到450g,电流到12A。我现在做的是特技飞机,从目前做了一半的重量看,肯定不能吊机,除非上1365的桨,有500g拉力。关键是我的副翼都是按3A特技设计的,不过我还上了1180的桨,拉力和1080、1047一样,都是400g,稍微大了一点点。以后做小一点的3D,可以兼3A特技和3D特技。
你们还是买蚂蚁的吧,3元一支实在便宜。性能好象差不多。
GWS的13g舵机也到了,好东西,感觉不到框量,舵量也很大,速度也好,不错!

网友B:
呵呵哈哈哈

网友C:
能在照片上写上浆的规格吗?

网友D:
单纯算理论数据不行啊。。装起来吊吊看看才行

网友E:
13g不错啊,我的副翼就是用的这个,拉力大

网友F:
那1147呢?
各种浆对电机的影响呢?

楼主:
我谈论的是螺距对飞行的影响。
只要你的动力可以,1147也没问题呀。电机千差万别,不好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