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向高手请教400级马达的动力搭配

楼主(2004-04-09):
[这个贴子最后由tails在 2004/04/09 06:56am 编辑]

我有一个400的马达6V到9.6V,最高15000转左右,加15A调速器88克。外加一个2.33的减速组,重量不详。我想配11.1V锂电加18厘米乘11厘米的碳纤折叠桨,也就是大电压小负载小电流。请问,这样组合可以吗?我要想做一个中低速后推的飞机,飞机多大比较合适?要求机动性好一些,至少可以滑跑起飞和大角度爬升,飞机的基本尺寸和重量该到多少?电池用多大容量的?我的设备很轻,接收机加三个舵机20克整。计划两个4克舵机管副翼,一个8克舵机管升降。

网友:

4g舵机?好小,什么牌子的?多少米?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tails在 2004/04/09 06:06pm 编辑]

这个是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快300了,但是很轻,同级别的国内买不到,最好就只有GWS的5.6克的,质量的话还没试,设备不在手跟前,从厂商指标上看性能平平,不过这个东西稳定最好,质量方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