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商城买的电直280马达碳刷尾盖, 有问题??

楼主(2004-04-09):
炭刷的凹槽是垂直与转子轴的方向的?? 怎么可能?? 应该是凹槽平行与转子换向器, 装好后, 抱住才对; 难道是出于磨合的考虑??  直接换上达不到要求的转速?

网友:

我也发现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都是這樣的

网友:

所以 新电机需要磨合,磨合到 凹槽平行与转子换向器。

网友:

拆了几个马达(新的)都这样,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那是磨合槽,如果有闲情,就用小电压慢慢磨到与换向器全部包裹,如果没闲情,不磨也照样用,性能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

我以为:如果平行转轴了,倒是正好符合了凹槽,可是不能确保是无间隙的配合。所以必须自己磨合。当和轴垂直时,和转轴接触的点很小,方便迅速磨合出凹槽。

网友:

问一下,能不能用到370上呢?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