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做的动力组

楼主(2004-04-11):
380的,没有高性能的380
电机
,用一个车模的。1047桨8.4V时电流只有6A,不过拉力比蚂蚁的动力组大。

网友A:
重量?

网友B:
不错!来了个盟友。
大赤好象是尼龙的。
不必担心重量,因为380带来的拉力提升比重量大。
6A电流也不用担心电池。
看来比我的减速比大,所以电流小点。

楼主:
这个尼龙齿超耐磨,是从汽车中控锁电机里拆出来的,齿也很大,我看这个齿就是10公斤以上的扭力也不会坏。减速比为4.22:1。

网友B:
我最近从日本某精密设备里搞到一对精品尼龙齿轮。模数是2的大齿,很结实。过几天再做个减速组。

楼主:
重量为80克,准备买个翼龙的电机试试。

网友C:
我在CTJ那買了380,看上去很舊的那種,不過性能完全沒影響,johnson的,只要7元一只.

网友D:
呵呵。。做工还有待提高。。。还不错还不错。。。抛光一下会更顺眼

网友E:
很好的减速组啊
厉害,向你学习,下次一定自己DIY

楼主:
实物比照片精致多了。我的相机不太好,所以看起来有点。。。。
改天再照个让大家看看。我想电动飞机兴起这长时间了,大家一般都用370减速组。而我做的这个380减速组只有80克,如果用上好的电机的话,肯定比370动力大出不少,应该玩玩380减速组的飞机了。

楼主:
我做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