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3叛逃

楼主(2004-04-11):
今天终于发生了我害怕的一幕!
换下403的机翼后,改用400的机翼。飞上天后,就从此和我byebye了。
这是我的第三次飞行:(((((
不知谁要买403的遥控器,将里面的晶体换了就可以了。
不知翼龙怎么样?爱不爱飞丢。

网友:

飞的太远了吧?

网友:

我觉得403是不容易飞丢的啊?!?!

楼主:

说来悲伤。飞到了下风区。

网友:

403有升降舵的,不行就推杆,让它掉下来啊,不至于飞丢。

网友:

打算卖多少钱?:)

楼主:

看着给:(

网友:

丫。。。没练习好吧。。下风头要是还有动力可以俯仰俯仰。。慢慢的还能飞回来。。黑黑

网友:

我的火鸟400昨天也炸了,进入螺旋中没有改出来,幸好不太严重,除了机头不能用了其他都好着呢。现在正在修理当中

楼主:

细想想原因,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换上的400尾翼,舵机鱼线和连接杆可能拉得不是很紧,以至于尾翼的方向舵面变化不大。所以拐弯很迟钝。用的是403的机身和设备,而400没有下桨装置,所以尾翼叶片只能单方向活动,必须削掉一点下面的泡沫塑料。

网友:

飞到下风区确实很危险,但是只要有动力还是可以救回来的。
加3/4油门,打一点降舵使飞机不要抬头。一定要冷静,因为
通常飞到下风区是机头对着你,所以一定不要慌乱之中打错了
舵。我曾经在4-5级风里把403救了回来,以后风大就只敢像
放风筝那样飞了。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4/04/10 07:43pm 发表的内容:
说来悲伤。飞到了下风区。
再买一架啦,玩飞机就这样,飞丢了重新来嘛,哈哈哈哈,不经历风雨哪有彩虹啊

楼主:

在飞扬买翼龙了。好像没有听说翼龙飞丢的。

网友:

关键是要小心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4/04/13 00:55am 发表的内容:
在飞扬买翼龙了。好像没有听说翼龙飞丢的。
在大风的时候飞也是会飞丢的,我已试过一次,幸好能拣回来,不然就惨了(我用了无刷电机和电调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ouzhenzhong2004/04/13 02:06pm 发表的内容:
在大风的时候飞也是会飞丢的,我已试过一次,幸好能拣回来,不然就惨了(我用了无刷电机和电调的)。
飞丢可就损失大了:)
具体是什么原因?是飞得太高吗?飞低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起飞前,没有仔细想过飞行轨迹,我也在大风中飞丢了一架中山顺达2通道海鸥飞机,后来又买了一架,现在飞的很好了。

网友:

今天风力4级左右,下午403飞了3个起落,大概1个小时左右,第四次飞的时候交给了一个新手,飞机带到了下风区硬是给旋了下来,落在了6层房顶上还好捡了回来。
机鼻撞扁了,尾杆松动,马达架下陷,索幸机翼和尾翼完好无损,用了一个小时维修完毕,明天又可以飞了!!!!

网友:

估计你落在6层房顶时没有关动力,俺也是有一回水平尾翼飞在天上出了毛病,
不能向左转,结果飞过高压电线和马路,还没有来得及关动力,就消失在楼群中了,
俺想这下玩完了!! 只能死马当做活马依,过去寻找,结果“死里逃生”在中航模型厂的一间工棚顶部看见那个黄色的“东东”,借了一个凳子上去取下来检查,尾翼撞断,碳素杆从机腹里脱出,起落架“失踪”,头部留下一个“大坑”。害得俺好一阵修理。

网友:

哈哈~~好幽默哦!还好你们的飞机还有尸体,要不你们一定会想不开...
其实飞行不一定要飞高,飞远的,能在空中做几个特技动作真的很爽了,飞高哪是烧油的大机,和电动的有一定距离,玩电动我也有4-5年了,我到现在只有飞坏过,没有飞跑过,帅吧?翼龙可以超低空飞行,而且速度慢,很稳定,记得有次我在4级左右的风力下还让翼龙保持在4-5米的高度飞,哈哈~~

网友A:
所以我选择翼龙,不让恶梦重演。

网友B(2004-08-07):
火鸟403遥控器换晶体也不能控制其他接受机的。它的信号是非标准的。

网友C:
几年前的火鸟400我还在飞,这几年~~~~一言难尽啊~~~~好在她的生命力还挺强,还能飞,虽然自己做了尾翼,改了舵机,主翼也贴满了不干胶带,很丑的样子,但还是不舍得淘汰:)))

网友D:
呵呵,和楼上的一样,舍不得仍啊,改过来改过去的总能用,还是很有乐趣的

网友E:
火鸟还是很好玩的,即耐摔也不贵,但对有一定飞行基础的模友来说,玩火鸟就有点
无聊了,除了能飞的又高又远,其它就别想了。

网友F:
翼龙的速度可没有火鸟403的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