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滑与固定翼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4-04-11):
[求助]电滑与固定翼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其实滑翔机真正的乐趣是利用上升气流无动力飞行。翼展大和外观漂亮也是它的玩点。但受到场地限制,小滑翔机都加了动力,已经改变了其性质,更接近于练习机。要问区别,滑翔机动力可以小些,速度慢些,能拉起来就行了。不能做特技。纯粹在天上耗时间。小电划适合初学者过瘾。

网友B:
请教,那种小电滑价格和性能适合初学者?翼龙、火鸟等电动模型滑翔能力太弱,留空时间短,降落对场地平整要求高,不然容易伤及起落架。或许小电滑更好玩一些?

网友C:
老顽童:
到目前为止,火鸟和翼龙就是初学者的最佳选择,其他类型的飞机都不太适合做初级教练机;
1:留空时间有三分钟就可以了,一直在天空,起飞、降落这两个最难的动作就学不会了。
2:起飞前就要想好我在这3分钟里要练习那些动作(直线水平飞行、爬升、俯冲、8字飞行等);
3:初学者留空时间太长,效率不高,学不到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