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3遥控器可以改成翼龙的遥控器吗?

楼主(2004-04-12):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4/11 06:07pm 编辑]

准备买翼龙空机,不知火鸟403遥控器能否改翼龙的遥控器,
换晶体后不知行不行,都有上下舵,左右舵,动力电位器。

网友:

不就是使用分立控制单元嘛,怎么不能改?为什么不先动手试试?只要能达到它机械控制要求就成。火鸟400都能改成用R-115接收机控制的。

网友:

建议你还是买翼龙整机版吧,
你买空机版的话再加上电池、电调、接收、舵机等肯定比买整机版贵的多。
不信自己算算。

楼主:

我都有现成的,不想重复买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4/11 08:45pm 编辑]

换了72。910的晶体,好像不行,403原配的是低频的,是不是低频的发射机不能用72的晶体?????

网友:

你的火鸟不是飞走了吗?
你已还有什么设备?
翼龙火鸟好像都不是 72m 的设备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4/12 00:10am 编辑]

是我自己换的72兆
火鸟403遥控器不能用72兆的吗?
在飞扬买翼龙空机带电机、电调、电池、充电器。
我还有ff6发射机、飞高微型8通接收机、3个gws9克舵机、gws4通发射机、gws微型4通接收机、凤凰10A无刷电调、Himax无刷4100kv、2个7.2v锂电、2个11.1v锂电、火鸟403遥控器、火鸟300遥控器、晶体2对

网友:

火鸟是遥控器频段是27mzh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4/12 12:0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wzh2004/04/12 10:58am 发表的内容:
火鸟是遥控器频段是27mzh的!!
谢谢!也就是说,我发射机换上72的,接收机用72的,也不能用。是吗?

网友(2004-08-07):

这位朋友的RC知识确实缺乏。建议买些专业书籍。另外,403的设备是混控的。装在翼龙上无法控制升降舵,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使在哭泣2004/08/06 04:06pm 发表的内容:
这位朋友的RC知识确实缺乏。建议买些专业书籍。另外,403的设备是混控的。装在翼龙上无法控制升降舵,
对头!!!